【把玩LPC810 mini】关于systick的疑问

楼主:
前提条件:
1、systick属于arm0+ core的一部分
2、sleep 模式下,arm0+ core是down的
3、__WFI会进入至少sleep 模式

问题:
为什么低功耗模式下,systick还能通过中断唤醒core呢?难道arm core sleep的时候,systick还是可以用的?也就是说core不是整个都sleep了?不过也是啊,NVIC也是core的一部分。貌似sleep的时候NVIC也是工作的。这方面好像UM文档里面说的不是很详细哇。有了解的大侠解释一下吗?

核心代码大致如此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LPC_GPIO_PORT->NOT[0] = (1 << 2);
}

  main()
{......

  SysTick_Config(2000000UL);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just incrementing a counter
    while(1) {
            __WFI();
    }
    return 0 ;
}

网友A:
SYSTICK的实现是厂家相关的,你可以看 SYST_CSR:CLKSOURCE 可以选择 IMPLEMENTATION DEFINED

网友B:
如果只是单纯__WFI()的话,那么仅仅是CPU停止执行指令,时钟和其他模块都是正常工作的。
如果需要进入深度休眠的话,需要把有个叫DEEPSLEEP还是SLEEPDEEP位我记不清了,置位。此时时钟就停了,时钟一停,数字电路没有了心跳,自然就休息了。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使用过。不过SYSTICK其中的一个时钟源的实现是厂家自己决定的,如果他使用的是在低功耗模式下仍然可以工作的时钟就可以唤醒

网友:
仔细看文档说明
省电模式也是有多种的,不同种类的处理是不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YSTICK的实现是厂家相关的,你可以看 SYST_CSR:CLKSOURCE 可以选择 IMPLEMENTATION DEFINED

LPC810的systick source就两个,system clock和system clock/2,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system clock在,systick就会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单纯__WFI()的话,那么仅仅是CPU停止执行指令,时钟和其他模块都是正常工作的。
如果需要进入深度 ...

deep sleep或者power down或者deep power down,sys osc会off,我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文档说明
省电模式也是有多种的,不同种类的处理是不同的

user manual只说sleep会影响core,不影响外设,但是没说对core的影响程度。不知道应该去看哪个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C810的systick source就两个,system clock和system clock/2,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system clock在,syst ...

mcu里面有很多时钟,包括核里面也有好几个时钟包括HCLK,FCLK等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时钟。在设计cortex的时候会有ARM的授权文档,里面很多可以选择的内容,并不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文档那样简单,但是这种资料外面看不到。
这颗料的system clock接到内部的哪个时钟我们不得而知,nxp也没告诉我们。sleep关闭的是cpu核时钟,所以如果810不是连接到cpu clock(这个时钟好像就是HCLK),那么sleep就对systick没用,同样deep sleep又会关掉一批时钟。freescale的一些系列deep sleep都可以允许systick。
毕竟systick这个外设特殊在于它是属于ARM的组成,大部分物料手册不会告诉你它的内部处理,这种情况下也就只能自己测试配置systick哪些在你的休眠状态可以满足你的预期。

网友:
MCU内部有各种时钟配置,不同休眠模式下,关闭的时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