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LQFP48封装下载呀!

楼主:
各位大哥,哪里有TI的LQFP48封装下载呀!

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
好吧,各大PCB软件的wizard里面都有

So TM what......?

网友:
推荐一个软件:LP wizard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直接用里面的wizard来做一个就好了。

网友:
1.直接找LQFP48封装,到下载中心找一下库文件

2.还有个方法

给楼主看个帖子

TI 元件自动生成元件库和封装库的方法,求分享,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8523-1-1.html

网友:
本人用的是PROTEL 99

网友:
前两天也要用到,寻找未果后果断自己画了!其实也挺简单的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如果有错误的麻烦说下我这个的焊盘位置比正常尺寸的长出一点点的,为了到时候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如果有错误的麻烦说下我这个的焊盘位置比正常尺寸的长出一点点的,为了到时候方便一点

给你几个以前使用过的,已经保存99格式,看是否可以打开

网友:
嗯,可以打开的,正好对一下有没错误,不然打样回来后错误就麻烦多了

网友B:
呵呵,下载的都对不上呀,给个尺寸我自己吧,哪有有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下载的都对不上呀,给个尺寸我自己吧,哪有有尺寸

下载的哪个对不上?

网友:
要学着自己做,

网友:
这里有一个LQFP48的封装的芯片,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的参数,自己动手吧。看看你所需要的芯片的资料,尺寸是否吻合。

网友:
用工具带的模板做……。

网友:
我现在一般都在力创商城上下载。找一个封装一样的芯片或者直接找想用的芯片。然后就可以提供封装下载了。

网友:
已经做好了,外发打样了,哈哈,谢谢各位

网友:
去芯片网站找找看

网友: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如果有错误的麻烦说下我这个的焊盘位置比正常尺寸的长出一点点的,为了到时候方便一点

多谢楼主

网友:
你得小心LQFP48名称一样,但是样品封装尺寸不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