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焊盘的类型修改不了,求救大神救救??

楼主:
画芯片的封装时,焊盘的类型不能修改,并且大小始终为0,求救!!!

焊盘

焊盘

网友A:
如果你是要修改焊盘大小,那个右上角写着尺寸和外形那一个位置得是修改焊盘得地方。如果你是要改钻孔得形状和孔径,那你需要把焊盘所在层改为multilayer,多层的意思,应该在层选择里最后一个选项。因为我用的英文版,不知道你这汉化了具体名字怎么叫

网友:
你这个是表贴焊盘,根本没有孔径,你想改得那个位置是改钻孔形状大小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要修改焊盘大小,那个右上角写着尺寸和外形那一个位置得是修改焊盘得地方。如果你是要改钻孔得形状 ...

谢谢 ,是我把层选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是我把层选错了,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可以运用3d视图来看看效果,如果是你的那种选择的话,效果图如下,这样的可定不是表贴的焊盘

网友:
自己要仔细点。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