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误码率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
LM3S的ARM,接收用中断FIFO,发送用查询。PC232总线发送,ARM转发成485总线与设备A,B通信。和设备A通信无问题,和设备B通信产生误码率,10%。后发送与发送间延迟7ms,误码率降到1%。前提:设备A,B均无问题,可以肯定原因出在板子上,或程序上。请教高手怎么解决此问题?3天了,都没查出来

网友:
看你的描述,这个问题好像很邪门。设备 D 和 A 、B 用同一种协议通信,假设 A 、B 是一摸一样的,一个 OK ,一个 不 OK ,怎么得出结论是 D 的问题呢?
难道 B 就是那么绝不可能坏吗?

能不能找到 B 的兄弟再试一下?

假如仨个人都说英语沟通,假如 A和B 都是纯老外,品质有保证。D 跟 A 能沟通清楚,跟 B 沟通不清楚。说明什么 D 看见 B 傻了!所以你去找一下 B 与 A 到底有什么不同,把 D 吓傻了?
开个玩笑。也许,有时候,忘记设置波特率了,问题会不会这么简单呢

网友:
485的收发切换要延时至少1mS,另外测试时可以近距离点对点,测试无误再上总线,此时出问题就可以判断问题位置了。

网友:
和设备B通信产生误码率,10%,是单片机单独和设备B通信吗。如果是的话,看看设备B和A的硬件和协议有什么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