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3电赛频率特性分析仪,,求完整设计方案推荐。。。

楼主:
关于2013电赛频率特性分析仪,,求完整设计方案推荐。。。

网友A:
信号源和被测网络信号经过混频器输出后,,低通滤波器参数如何选取,,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具体方案

网友:
下面是一个总体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和被测网络信号经过混频器输出后,,低通滤波器参数如何选取,,

低通参数随便取,反正出来是直流,不过注意运放一定要选高精密低失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通参数随便取,反正出来是直流,不过注意运放一定要选高精密低失调

那能解释下为什么经过混频会产生直流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能解释下为什么经过混频会产生直流分量。。。

简单的三角函数,cosx*cos(x+a)一个高频量一个直流

网友A:
关于直流分量的相频特性,,如何进行AD采样。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直流分量的相频特性,,如何进行AD采样。求解??

直接同时采直流分量,上路I是cosa,下路Q是sina,a是相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同时采直流分量,上路I是cosa,下路Q是sina,a是相位

请问,,有没有硬件电路参考下,,,

网友C:
楼主做到哪一步了?我也想试试,希望可以 交流交流。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用的是
主控制板C8051F020
AD9854模块
AD835
电源模块
以上四个模块进行演示,楼主能否说说用了什么芯片和模块。
交流最大

网友:
视频是土豆网的,楼主搜搜可以搜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到哪一步了?我也想试试,希望可以 交流交流。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用的是
主控制板C8051F020
AD98 ...

你说的视频我也看过,,除了跟他主控板不同,,其他模块芯片选用基本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视频我也看过,,除了跟他主控板不同,,其他模块芯片选用基本一样。

能不能说说具体实现?只有模块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共享参考下,O(∩_∩)O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说具体实现?只有模块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共享参考下,O(∩_∩)O谢谢

具体实现上面的图片不是贴出来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到哪一步了?我也想试试,希望可以 交流交流。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用的是
主控制板C8051F020
AD98 ...

你也是要参加比赛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是要参加比赛的吗

是的,你也是吗,不管是不是,只要做到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学习学习,加我qq1336801422,备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硬件电路参考下,,,

硬件是完全照搬获奖书上的,关键是直流偏移好难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件是完全照搬获奖书上的,关键是直流偏移好难调

进展的怎样咯??硬件原理图借看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展的怎样咯??硬件原理图借看一下哦。。。

就是前面一个dds,中间(贴出单路乘法器加低通),最后ad采。难在整个网络相移严重,测出来不是很准

网友:
加个QQ。。一起讨论下。。。1085254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