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思路,让平衡车更有趣

楼主:
Sphero
在国外风靡了好久的玩具了,不知道大家认识不,

至于原理大家自己猜猜吧。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 ... ng-rolling-rolling/

网友:
等牛中
好像做一个

网友:
陀螺仪、加速度计以及指南针还有减速电机。不知道是什么导航定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牛中
好像做一个

要不你来啊,应该不难的啊,淘宝有那个圣诞球。可以做外壳

网友:
国外的思维确实不错啊

网友A:
求楼主指教,完全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指教,完全没有思路

你先去做个平衡车啊。一步一步来,你就有思路了

网友B:
我猜,原理应该是这样的(本人小白,看着有趣,想到啥说啥,没查资料,错了勿喷,大家讨论):
二维运动不好理解,那可以研究一维的,想象一个圆柱形物体,中间加一个旋转电机,让圆柱自由运动,它会怎么运动呢,相信都能想的到(应该和动量守恒定律有关);初中物理不是说运动可以合成的吗,那弄两个电机放在球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可能吧。但是这样只是能够控制球的相对运动方向,他是分不清东南西北的,除非控制精度特别高,否则肯定到处乱跑。其实这和陀螺仪很像。接下来就是结构设计方面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原理应该是这样的(本人小白,看着有趣,想到啥说啥,没查资料,错了勿喷,大家讨论):
二维运动不 ...

说的很好啊,就是放两个电机在里面动啊,见过那个仓鼠笼子么,那只老鼠在跑,笼子就转动啊。

网友C:
此系统,应该包含,无线模块,电机,单片机,可能有陀螺仪。协议可以这样,球接收命令,移动方向和距离,执行并应答。实现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系统,应该包含,无线模块,电机,单片机,可能有陀螺仪。协议可以这样,球接收命令,移动方向和距离,执 ...

你就当控制一个平衡车就行了 有条件可以试试

网友D:
平衡车做起来不知道难不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衡车做起来不知道难不难啊

试试就知道啊。成本也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