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下低纹波的固定电压输出芯片

楼主:
我想找一款
1.输入范围9-12.6V 输出固定在12V。

2.输出固定12V/9mA

3.纹波控制在10mV左右

有没有哪位大仙有解决方案。

网友A:
“2.输出固定12V/9mA ”
办不到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输出固定12V/9mA ”
办不到的事。

通过直流转交流,然后交流升压,再用稳压芯片滤波。方法有的,但是这个太麻烦了。我想看看有没有可以直接用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输出固定12V/9mA ”
办不到的事。

笑喷了,要是非要咬文嚼字的话,的确做不到。不过想来楼主只是想做成恒压的,最大9mA而已,表述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笑喷了,要是非要咬文嚼字的话,的确做不到。不过想来楼主只是想做成恒压的,最大9mA而已,表 ...

汉语水平问题。

网友:
才9mA,用个基准源+运放就挺舒服的,要什么电源芯片?
(o.....输入范围9~12.6V需找个电荷泵升压一下。)

网友:
输出固定9mA做什么用
电荷泵,或者找一个电流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