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vb中自动检测到可用串口号

楼主:
单片机的串口与VB通信,怎样在vb中自动检测到可用串口号,比如我的电脑串口号是com6那么一上电通信就自动选择com6?

网友:
    j = 0
    For i = 1 To 16 Step 1
        If comISP.PortOpen = True Then                  '先关闭串口
            comISP.PortOpen = False
        End If

        comISP.CommPort = i
        On Error Resume Next                            '说明当一个运行时错误发生时,控件转到紧接着发生错误的语句之后的语句,并在此继续运行。访问对象时要使用这种形式而不使用 On Error GoTo。
        comISP.PortOpen = True
        If Err.Number <> 8002 Then                      '无效的串口号。这样可以检测到虚拟串口,如果用Err.Number = 0的话检测不到虚拟串口
            If j = 0 Then
                j = i
            End If
            cboPort.AddItem "COM" & i                   '生成串口选择列表
        End If
        comISP.PortOpen = False
    Next i

    If j >= 1 Then
        cboPort.Text = "COM" & j                        '自动打开可用的最小串口号
        comISP.CommPort = j
        comISP.PortOpen = True
        cmdOpenCom.Caption = "关闭串口"
        shpCOM.FillColor = vbGreen
        If Err.Number = 8005 Then                       '串口已打开,vbExclamation '
            comISP.PortOpen = False
            cboPort.Text = ""
            cmdOpenCom.Caption = "打开串口"
            shpCOM.FillColor = vbRed
        End If
    End If

网友A:
这个是自动打开最小的有效串口号,并且在一个组合框中列出本机有效的串口号

网友B:
Private Sub Form_Load()
    On Error GoTo errline                           '如果出错,进入错误处理程序
    Dim i As Integer                                '定义可访问的串口总数
    Dim Counter As Integer                          '用于记录经检查可以使用的串口号
    '=======================初始化串口列表====================
    Counter = 0                                     '计数器清零
    For i = 1 To 16                                 '循环检查可能存在的16个串口
        MSComm1.CommPort = i                        '依次打开每个串口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如果打开成功,说明该串口可用
            MSComm1.PortOpen = False                '检查完毕,关闭串口
            Combo1(0).AddItem "COM" + CStr(i), Counter '将可用串口增加到组合框
            Counter = Counter + 1                   '计数器加1
        End If
    Next i
    Combo1(0).ListIndex = 0                            '将第一个可用串口设为默认值
    '=======================初始化波特率列表====================
    Dim Baud As Integer
    Counter = 0                                     '计数器清零
    Baud = 1200
    While Baud <= 115200                            '依次列出1200-15200的波特率
    Combo1(1).AddItem CStr(Baud), Counter
    Baud = Baud * 2
    Wend

    Exit Sub

errline:
    If Err.Number = 8005 Then                       '若有的串口已被其他程序打开,也应该将其加入组合框内
        Combo1(0).AddItem "COM" + CStr(i), Counter  '将可用串口增加到组合框内
        Counter = Counter + 1                       '计数器加1
    End If
    Resume Next                                     '回到出错入口处,继续执行巡检串口程序
End Sub

附件里面是我之前做的VB串口检测,没记错的话应该还可以打开。现在电脑没VB,无法验证,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ivate Sub Form_Load()
    On Error GoTo errline                           '如果出错,进入错误处理 ...

不能生成EXE文件编译有错但是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自动打开最小的有效串口号,并且在一个组合框中列出本机有效的串口号

非常感谢你能不能给个完整的程序

网友:
编译失败是因为有两个地方写错了,
初始化波特率列表   Dim Baud As Integer 改成 Dim Baud As Long
MSComm1这个控件是用picturebox代替的,换一下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