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更改PCB封装问题

楼主:
做了个PCB,线已经不好,可是实际焊接时有几个封装不太满意,想单独改一下这个封装或者把某个封装换为另一个封装,怎么办?!

网友:
原理图的封装改掉,重新导入到PCB,PCB上的封装就跟着修改了,然后再调整下

网友:
在封装库里修改封装,更新即可

网友:
在封装库了修改下对应的封装,然后在PCB那边点击相应的封装重新选择一遍就可以。

网友:
在封装库的编辑界面下,可以改封装,之后记得在Tools里面有一个Update PCB With Current Footprint,你找找。
该操作,应该需要你的封装库和你的PCB文件在同一工程中。封装的微调使用这样的方法比较的好,改动比较大的话就直接照着楼上说的,删器件,重新导入新封装器件。

网友:
“可是实际焊接时有几个封装不太满意“如果已经打样回来了,就凑合着焊上去用。下次需要在原理图中更改封装后,导入pcb中。看下在pcb是否需要稍稍的调整布局(依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