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64的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
写入24C64的数据是怎么存储的?在数据地址高字节0x00,数据地址低字节0x00中写入0x89;结果读出来的为0xFF;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写对可能,写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建议直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波形,先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写对可能,写程序有问题

找到原因了,写的程序没有问题,读的程序有点问题,少了个start信号!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波形,先看时序对不对。

谢谢,找到原因了,读函数少了个start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找到原因了,读函数少了个start信号。

楼主是怎样找到问题的,分享一下方法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样找到问题的,分享一下方法哈

通信协议跟程序对照着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信协议跟程序对照着找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