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使用dsp28335做过FIR滤波器,我出效果了但是频率上不去啊,频率大于2k波形...

楼主:
求大神给予指点,我的最大可以到2k左右的低通,可以完美实现,但是频率一高波形就很丑了

网友A:
优化、精简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化、精简算法

大神能不能详细一点,我就是不太知道如何优化我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不能详细一点,我就是不太知道如何优化我的算法

你在网上找找类似算法优化的文章。我只能给你提一个方向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输入信号频谱,截止频率等指标才能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