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小数运算

楼主:
复杂的小数运算对单片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
没啥影响,比较耗时间和空间。
你需要什么精度的运算?

网友:
先变成整数,然后再处理

网友A:
x = (3.603-adc0)/0.03203;
                          x = find_x(x);
                          b = (376*x-15370);
                          b = b/1000000.0;
                          c = (adc0_0*100000-368200-1537*x)
                          c = c/100000.0;
                          dert = b*b-4*0.0007807*c;
                          dert = sqrt(dert);
                          y1 = b+dert;
                          y2 = b-dert;
                          y1 = 0-(y1/15614.0);
                          y2 = 0-(y2/15614.0);
例如我要进行这样的运算

网友:
如果你的msp430带硬件乘法器,就用硬件乘法器吧。
也可以用数学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 = (3.603-adc0)/0.03203;
                          x = find_x(x);
                          b = (376*x-15370);
                          b = b/1000000.0;
                         ...

你这是在求解一元二次方程么?
正如我之前说的,小数运算多了比较耗时间和资源…
你可以适当优化算法,运用数学方法事先计算部分中间变量,降低额外的运算量。
另外,浮点型数据不怕做乘除,怕加减。整型数据不怕加减,怕乘除。了解这个规律之后可以适当降低精度,将加减换算成整型再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求解一元二次方程么?
正如我之前说的,小数运算多了比较耗时间和资源…
你可以适当优化算法, ...

确实是想解一元二次方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求解一元二次方程么?
正如我之前说的,小数运算多了比较耗时间和资源…
你可以适当优化算法, ...

对了,版主,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430内部的硬件乘法器怎么用?我可不可以把这些计算都弄到乘法器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版主,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430内部的硬件乘法器怎么用?我可不可以把这些计算都弄到乘法器里

如果是整数乘法或者浮点数乘法,应该会自动调用乘法器的。
具体用不用,应该要看编译器怎么处理,我没研究过。
我不看好浮点数的加减运算,小数点不对齐怎么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