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恳求大家帮忙

楼主:
Unable to load linker for target 褼ebugInChipFlash?in project 褿lider.old.old.mcp?
生成的时候显示这样的话   怎么办

网友:
话说的不明不白,询问问题的时候详细说下操作过程和出现的问题。这样大家才好帮你找原因

网友:
褼ebugInChipFlash?in project 褿lide

有这些,是有中文路径不可以吗,都换成英文路径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提示大概的意思是有的文件找不到,路径都改成英文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同系列的芯片对应不同版本的codewarrior,至少我这边codewarrior的版本时不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