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差分信号走线绕线等长问题

楼主:
两个芯片之间需要靠差分方式相连,但是在画PCB时为了保持等长,有如图四种连接方式,请问哪一种更好一些或者还有其他方法没?

网友A:
差分线靠近走,是为了减小干扰,这是原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靠近走,是为了减小干扰,这是原则。

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  说差分信号首要原则是等长啊?

网友:
如果四种方式都不行  那我能不能用两个巴伦  就是差分转成单端再转成差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  说差分信号首要原则是等长啊?

是的。

走近一些并不是要你不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走近一些并不是要你不等长

那这四种方式哪个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