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今天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个小设备带着一个无线模块,用的安美通APC240,发现在无线模块通讯的过程中3.3V电压会升高,用示波器看,正常的时候是3.33V,通讯的过程中会变成3.48V。用厂家配的棒状电线的是这样,但是换了一个L型的天线基本上就没有这个问题,L型的天线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好像是GSM天线。

无线模块工作中一般会有一个较大的电流,有可能会拉低电源,但是这个电流一般也就十几到几十mA的事。说一下供电电源,12V用LM2596先降到5V,再用1117稳到3.3V,用示波器看5V是很平稳的,3.3V没次发射的时候较高电压会持续300-400mS的时间。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呗。会不会是LM2596用的电感和无线信号相互影响导致的呢,但是我把电感用铁盒罩起来试过,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加强电源滤波。

网友:
1117后面吗?把电容加大一些?现在是100uF的

网友:
俺觉得吧,

用 “棒状天线 ” ,那是磁棒,一般它的工作频率比较低的,数MHz,原厂做的话,应该是调整好谐振了的。

如果换了楼主说的 “ L ”型天线(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可能不处于谐振状态,发射功率可能很小。

又,使用开关电源,在发射正常时,干扰它的正常工作,发射不正常时,干扰不了。因此电压有变化。

--------   没见实物,没见电路,所以,以上纯属猜测

网友A:
LM2596含固定频率150KHZ,APC240频率在406-410MHz,或430-437MHz
感觉影响不大。
可以找个其他5V电源直接1117验证一下
再检查一下1117稳到3.3V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觉得吧,

用 “棒状天线 ” ,那是磁棒,一般它的工作频率比较低的,数MHz,原厂做的话,应该是调整好 ...

我也是这么想的。棒状天线是什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是原厂配的,模块是433M的。
不过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开关电源稳到的是5V,而5V是很平稳的,1117稳的3.3V变化了,而且是变高了。感觉像是有能力被耦合进来了。
我再试试有没有其他的情况,1117后面就直接给系统供电了,板子也不太大。不应该有这么强的耦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2596含固定频率150KHZ,APC240频率在406-410MHz,或430-437MHz
感觉影响不大。
可以找个其他5V电源直接 ...

嗯,想法类似。我开始是这么想的,虽然二者频率不一样,但是电感本身可能会偶尔433M的信号,从而把电压抬高,但是这样的影响应该影响的是5V,而不是3.3V,3.3V是经过了1117稳压的。
下午再想想有没有其他可能。

网友C:
直接用稳压电源调个3.3v测试一下看看
天线差异不做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稳压电源调个3.3v测试一下看看
天线差异不做讨论。。

经过不同方式的测试,最终发现更换板子上的ASM1117即可解决。公司用的1117虽然来自同一个代理商,但是最终的供货厂商却不能确定,有可能是不同厂家的1117的差异导致的。但是想不明白1117为什么会对射频信号敏感,干扰到其内部基准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过不同方式的测试,最终发现更换板子上的ASM1117即可解决。公司用的1117虽然来自同一个代理商,但是最 ...

1117的电路没问题吧,该加的都加了吗
找到问题就好了。射频这玩意,说虚幻了就是EMC/EMI这些玩意。。
不懂。。不敢瞎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经过不同方式的测试,最终发现更换板子上的ASM1117即可解决。公司用的1117虽然来自同一个代理商,但是最 ...

不是对射频信号敏感,而是调整率的问题,负载是变化着的,如果稳压器和滤波电路不能应对负载的变化,那么就会有超调。应对方法是采取合适的滤波,不仅仅输入输出要有滤波,而且注意要采用铝电解电容和小容量瓷介电容配合的方法来滤波。如果是稳压器本身的质量问题,那么仅靠滤波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对射频信号敏感,而是调整率的问题,负载是变化着的,如果稳压器和滤波电路不能应对负载的变化,那么 ...

因为无线发射的东西的电流本身就是变化的,因此也无法完全准确确定负载的大小。以前基本没有注意过脉冲类的负载对电源的影响,这次是因为有背光才注意到。这个觉得是怎么引起的暂时无法确认了。
你这么一分析我就比较清晰了,也很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正品不应该有这么慢的响应速度。达到几百毫秒,我还是怀疑是芯片的质量问题,我随手抓了几个,就找到三种不同丝印的芯片,至少可以肯定不是一个批次。基本可以肯定不是一个厂家的。

谢谢chunyang,顺便说一句,看了你在《MCU炼成记》后面的东西,太佩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无线发射的东西的电流本身就是变化的,因此也无法完全准确确定负载的大小。以前基本没有注意过脉冲类 ...

1117因为用量大,所以生产商很多,包括不少山寨货,而且有些未必真是1117,而是封装相同而已。过去的7805也会遇到类似问题,原因也同样,假冒伪劣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