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来吐槽】第一期PCB吐槽集锦来啦~~

楼主:
谢谢大家的积极参加,咱们【等你来吐槽——看看这块PCB】第一期的PCB鉴赏活动结束啦~~

活动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7623-1-1.html

在活动中大家各展所能,尽情吐槽,找到了这块DSP的板子上不少的问题,也通过提问,回答,讨论出了不少处理板子上的好方法和好点子,大家还不仅仅局限在PCB板子的布局布线的问题上进行吐槽,对DSP的原理图设计,板子后期调试的方便性等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看法和意见~真是吐出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吐出了严谨的学术作风~版版看着大家热烈的讨论真是收获满满呢!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我们通过讨论开阔了思维,加深了理论和想法,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对这些槽点来进行一次整理和梳理,形成系统的思路哦~
好啦,版版我不扯犊子啦,大家估计都急啦,下面放上我整理的第一期PCB吐槽集锦啦~~

-----------针对PCB板子上的精彩吐槽-----------------------

1.部分丝印不太友好
许多位坛友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焊接和调试中,良好的丝印可以让我们清晰的辨识相信的器件和网络,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建议大家在绘制完成板子后统一的对丝印进行处于,这样可以相对的能确保不遗漏

2.接地处理方式
PCB板上的电路可以分成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接地处理上应该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避免共地导致的干扰累加问题,减少干扰影响。两种地之间用0R电阻连接达到单点接地效果。

3.过孔实则为焊盘
在走线过程需要穿层走线时要用到过孔,大家要注意区分过孔菜单和焊盘菜单,不要弄混了。另外一般情况下为了防止短路等问题应该选择过孔盖油处理。

4.缺少到地层的过孔
铺铜完成后应适当增加到地过孔,减少阻抗,增加地回路

5.直角走线问题
应尽量避免锐角和直角走线,在T型走线的区域可以通过补fill处理避免直角走线。

6.去耦电容布局和走线问题
去耦电容的去耦效果是具有一定的去耦半径的(也就是去耦电容仅在去耦半径范围内的区域有效,不准确的说法但是布局的时候可以这么认为),所以布局的时候要尽量贴近要去耦的信号。同样,去耦电容的走线应该是信号——去耦电容管脚——芯片管脚的处理方法。

7.走线绕路过远
应该尽量控制缩短走线长度,在连线完成后要再仔细检查一下走线是否可以进行调整。

8.板边缺少完整的地,没有完全包地
一般来说会要求铺铜的时候尽量保证板边包上一层地,保持地的完整,防止信号辐射出去。

9.利用线宽来处理距离问题
这块板子通过20mil线宽的line线对GND层进行板边20mil宽度的去铜处理,还如法炮制的利用线宽使电源层的实际大小小于GND层和划分各个电源层。这种利用线宽来处理距离问题的做法机智又方便我们处理距离问题,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大家可以借鉴。

10.板边20mil不铺铜不布线
板边20mil不铺铜不布线一方面可以防止切割板子的时候切到线路,也可以防止在使用过程中板边的磨损导致线路被破坏。

11.重复类似的电路可以采用结构化布局
多个重复类似的电路,反复的重复布局不仅繁琐而且浪费时间效率不高,可以采用结构化布局自动重复相似电路的布局。简单方便快捷。

12.实心铺铜和网格铺铜
实心铺铜和网格铺铜各有各的优缺点,到底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实心铺铜,什么情况下使用网格铺铜,大家可以移驾到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7935-1-1.html这个帖子中进行了解和参与论战~

13.机壳接地处理
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静电从而导致板子上芯片被打坏,把机壳接地处理可以将静电导入大地,防止芯片因静电而损害。

------------关于原理图大家也提出了不少意见-----------------

14. JTAG电源脚电压值3.3V还是5V争论
编程器和目标板一般都有独立电源,JTAG电源脚不是必须的,一般用于在目标板本身不供电的情况下给它供电。该电压值只要能保证编程器和目标板的电压一致就可以,提供给目标板的电压能直接或者转换成板上DSP适用的供电电压即可。不强求一定是3.3V还是5V

15.去耦电容取值问题
好些个坛友都对板子原理图上去耦电容的取值有异议。去耦电容的取值跟滤波的信号频率有关,一般来讲大电容值的电容主要滤低频信号,随着信号频率的升高,响应的要求的滤波电容的电容值相应的减少。所以普遍的做法会是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值的电容并联滤波,通过大容值的电解电容滤低频,通过小电容值的电容滤高频。具体到底怎么处理,选多大值的电容还是要看具体的电路如何设计,信号频率的大小。

16.原理图模块化设计
在原理图设计中,如果要分几种功能电路,可以采用模块化设计,多使用总线,端口等处理方式,可以让设计看起来比较明了。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

17.JTAG电路优化
一般JTAG电路可以通过上拉和增加滤波电容的方式开提高驱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怎么便于板子后期的处理和调试,大家也给出了宝贵的意见----------------

18.利用清晰的网络标号区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通过网络标号清晰的让我们清楚数字电路的信号走向和模拟电路的信号走向,有助于我们后期的纠错和分析。比如,各种电源可以分成VDD_3.3,VCC_5,VDD_5...等等。

19.预留一定的0R电阻位置,以便于后期调试

20.预留一些重要的测试点,比如电源,GND,串口

21.给板子标注尺寸信息,标明后期加工需求

22.建议管脚比较多的芯片隔几脚添加一个标记
有时候丝印上虽然有标记但是在焊接中很容易被掩盖掉,所以可以隔几脚进行标记,一方面不容易都被磨损,也便于计数管脚位号。

~~~更多槽点等待你来挖掘哦~~~~~

网友A:
相当详细且具体,相信坛友们应该收获颇丰吧。

活动后 ,认真的总结,我们有些活动收尾收的不好,这点儿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详细且具体,相信坛友们应该收获颇丰吧。

活动后 ,认真的总结,我们有些活动收尾收的不好,这点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详细且具体,相信坛友们应该收获颇丰吧。

活动后 ,认真的总结,我们有些活动收尾收的不好,这点儿 ...

恩恩,对对 收货颇丰。

网友:
总结的很详细,上面有一个错别字“处于”应该是处理

网友B:
好认真,看来总结的槽点你一定完美吸收啦。是有一些错别,希望不影响大家阅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认真,看来总结的槽点你一定完美吸收啦。是有一些错别,希望不影响大家阅读啦

这么好的帖子,必须的

网友:
好帖子,这种帖子才是集多人经验的好东西。

网友C:
收获很多,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获很多,非常感谢楼主

也欢迎你多来分享分享你的验经哦。你的经验分享会帮助到其他的网友,也可以给你自己进行知识梳理和回顾哦。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