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几个AMS1117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上午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帖子如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8047-1-1.html

受网友建议启发,更换了板子上的LDO后现象消失

疑惑就是AMS1117上。1117作为一个经典的LDO,像7805一样假货横行,我也不知道最终没有问题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随便抓了一把,发现芯片上有这么几种丝印的

这个是最终发现没有问题的,就是不收射频信号干扰的。受干扰的那个拍不清楚了,也没有找到没有焊接的。反正跟这几个都不一样

下面这两个不知道用到哪儿了。反正现在在库房里放着呢,测试交给生产上了,咱们还没有发现问题。

AMS的官方资料上也没有找到关于芯片丝印的说明。有人认识AMS在国内的技术支持或者一级代理商啊。

附上官网下载的资料

http://www.advanced-monolithic.com/pdf/ds1117.pdf

这个是官网

http://www.advanced-monolithic.com/

网友:
从mark标识上很难区分是否是假货。

网友A:
是有仿的吧。就是有一些厂家自己生产了类似功能的芯片,然后也这么叫这个芯片。而这些小厂商做的芯片可能做工上没有严格把关,质量上是有问题的。我就有碰到过一类芯片不同厂家型号叫一个样的。(⊙﹏⊙)b。比如上次我买的那个整流器芯片,型号一样,但是丝印什么的都不对。厂家也不对。╭(╯^╰)╮、、、我刚刚淘宝搜了一圈,倒是没看到过你发的那种有S标记的AMS1117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有仿的吧。就是有一些厂家自己生产了类似功能的芯片,然后也这么叫这个芯片。而这些小厂商做的芯片可能做 ...

那个不是S是 ,据说这个是AMS在国内注册是商标。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的肯定是假的。不过嘛,有这个标志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还有这个说法也是来源与网上,是不是真的也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S是,据说这个是AMS在国内注册是商标。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的肯定是假的。不过嘛,有这个标志的也 ...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是淘宝上全是假的了??哎。我在首页看到的就没有一个是有那个商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是淘宝上全是假的了??哎。我在首页看到的就没有一个是有那个商标的

这个很有可能哦

网友A:
你现在能确定是芯片问题了吗?有没有跟焊接或者其他的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可以把那个被认为有问题的芯片再焊接上去试试看。或者就单纯是那个芯片有点坏了,如果有同样丝印的芯片换一个会不会也那个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能确定是芯片问题了吗?有没有跟焊接或者其他的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可以把那个被认为有问题的芯片 ...

换了3个,都是一换上就没事了。找相同丝印的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3个,都是一换上就没事了。找相同丝印的没有找到

好可怕,假货横行啊。

网友C:
AMS1117只是个型号吧,至于做一个兼容的芯片叫同样的型号是否侵权我不清楚。我觉得这个和注册商标还是不一样的。分立器件里面比如 1N4148, 2N5401 有很多厂家都在生产,国内国外的都有,不能说只有某一家造的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吧。
包装上标明自己厂生产的就属于正规品,自己出却标别厂生产的叫仿冒品。我们选料可以选择厂家,只是中间还得经过经销商一倒手,就可能出问题了(国产当进口卖,翻新当全新卖,等等)

网友:
AMS1117,,前两天老板还说这东西假的太多了,也太便宜了。
老板还说,以后要芯片的话,千万别再淘宝上找,跟他说,他给,保证都是原装进口的

现在找一个靠谱的供应商多么重要。因为有的芯片,假到你根本不能从外型上分辨出来,因为他封装的和原厂是同一条生产线,除非你把芯片撬开看die,不过费用也比较可观

网友D:
原来楼主的问题是所用器件问题。

1117的生产技术要求很低的,只要正儿八以地生产,就可以出高质量的产品。

怕的是一些小厂或无名厂生产的产品。

网友E:
仅靠丝印和外观无法区分货源、货质,需要看外包装,外包装能提供的信息会多得多。本质的方法还是找合适的供货商,不能随便在配套市场上尤其是在淘宝之类的地方随意采购,必须精心的选择供货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S1117只是个型号吧,至于做一个兼容的芯片叫同样的型号是否侵权我不清楚。我觉得这个和注册商标还是不一 ...

AMS的全名是Advanced Monolithic Systems, Inc.是这个公司的缩写,应该是注册过的。按这个思路来说,AMS1117跟1N4148之类的不是一个概念。1N代表有一个PN结,类似的还有2N5551等器件,2N表示有两个PN结,即三极管。1117可以认为是个通用型号,比如国半有LM1117,国产的有长电的CAJ1117等。
既然AMS不能保证正品,下一步打算更换国产正品,应该比一些不敢说自己名字的冒牌货好一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合适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楼主的问题是所用器件问题。

1117的生产技术要求很低的,只要正儿八以地生产,就可以出高质量的产品 ...

现在感觉肯定跟器件品质有关。单位现在用的器件是从本地的原件代理商拿的,单位订货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明,更有部分领导和供应商勾结合伙赚公司钱的情况。
所以感觉器件质量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反正现在能确定换了器件就没有问题了。滤波部分可能也有不合适的地方,但器件肯定是个主要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仅靠丝印和外观无法区分货源、货质,需要看外包装,外包装能提供的信息会多得多。本质的方法还是找合适的供 ...

嗯,下一步打算逐步规范供应商。比如1117打算换国产大厂的,听说长电的还可以,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买芯片找规范供应商很重要,特别是这些常用的如1117,包括一些MOS管市场上假货不少,外观确实不好辨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下一步打算逐步规范供应商。比如1117打算换国产大厂的,听说长电的还可以,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

一般来讲,只要是有品牌、有厂家、有真实地址的产品就没问题。

网友:
水好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