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连接蓝牙

楼主:
各位好,刚买回来HC05蓝牙和5529,想用在小车控制上。先用USB转TTL接蓝牙和电脑,调试完好。但是把蓝牙直接接5529,5529接电脑的时候,串口就调不通了,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希望各位能不吝赐教!

网友A:
单片机的rx接蓝牙的tx   同理tx接rx    直接跑官方的例子  很简单的

网友:
一步一步来,串口先要调通

网友B:
RX和TX都是相对于本机而言的,楼上说的有理,先检查一下是否接错线,再排查5529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rx接蓝牙的tx   同理tx接rx    直接跑官方的例子  很简单的

官方的蓝牙例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和TX都是相对于本机而言的,楼上说的有理,先检查一下是否接错线,再排查5529程序是否正确。

线我都检查好多遍了,我看看程序吧,谢谢您

网友B:
我又想推销逻辑分析仪了…
如果用launchpad的话,可以直接用板载usb转ttl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想推销逻辑分析仪了…
如果用launchpad的话,可以直接用板载usb转ttl调试的。

逻辑分析仪不得不说真是个利器啊,自从用了,再也不爱用示波器了,唯一缺点,我那个动不动就挂了,得重插一下

网友:
“蓝牙直接接5529,5529接电脑的时候”,那你的蓝牙和电脑配对没?还有板子不要接电脑了,或者把串口断开

网友:
说一下你的那句“串口就调不通了”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