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到底该怎么搭

楼主:
最近开始接触电子设计,接触了很多芯片,比如集成运放功放等等,现在有个疑惑就是几乎所有的运放功放的datasheet里面都给出了典型电路,那我实际搭建电路的时候是应该按照给出的典型电路来搭还是按照已有的书本上的知识来搭建呢?比如我想搭一个50倍的反向放大器,用书本上的典型电路仅仅需要2个电阻就可以实现基本的功能了,最多加一些滤波电容而已,但是按照datasheet里面的 典型50倍放大电路搭电路就复杂很多了。到底如何选择,现在很疑惑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否则我也没办法知道“电路就复杂很多了”在哪里。

最后的2030不用管- -上传错了

网友:
先仔细阅读datasheet,然后按照datasheet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仔细阅读打他设额头,然后按照datasheet办。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按最基本的反向放大器(就是输出反馈到输入,输入跨一个电阻 输出跨一个电阻接)但模块已经做出来了并且波形看上去挺好,还需要按datasheet里面给的那么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按最基本的反向放大器(就是输出反馈到输入,输入跨一个电阻 输出跨一个电阻接)但模 ...

教材上讲的是原理,通常是理想情况。实际情况往往没有那么理想。

最好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运放型号注清楚。

网友A:
否则我也没办法知道“电路就复杂很多了”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否则我也没办法知道“电路就复杂很多了”在哪里。

上图就是给出的OP37的前级放大典型电路  后面就是我自己设计的最简单的OP37运放  感觉两个电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 而且图1需要很多值很奇怪的电阻电容,有的都不好买的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材上讲的是原理,通常是理想情况。实际情况往往没有那么理想。

最好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运放型号 ...

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新手设计电路的话到底该怎么一个流程呢?仿真————买器件————焊板子?还是 面包版——焊板子 感觉一头雾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图就是给出的OP37的前级放大典型电路  后面就是我自己设计的最简单的OP37运放  感觉两个电路完 ...

第一幅OP27运放datasheet附图明显不是简单的放大若干倍电路。该图中C1C2R1R2显然是要高频衰减,而且有两个转折点。至于C3C4R5就更复杂,看不出是什么用意。
但datasheet中必有该图的说明,可能在附注中,需要仔细查看。

第二幅图,通常与R6并联一支电容,其容量在较低频率时也应该使其容抗小于R6。另外OP37我记得不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最小增益是多少忘记了,好像是5倍。最小电源电压也忘记是多少了。如果工作正常,那就可以这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OP27运放datasheet附图明显不是简单的放大若干倍电路。该图中C1C2R1R2显然是要高频衰减,而且有两 ...

那现在我就非常疑惑了- -到底遵循什么原则来设计电路呢- -刚接触经验肯定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我就非常疑惑了- -到底遵循什么原则来设计电路呢- -刚接触经验肯定不足。。

有什么可疑惑?
我在2楼说过:“先仔细阅读datasheet,然后按照datasheet办。”

你肯定没有仔细看OP27运放的datasheet,否则不会把这么一幅图贴出来。
我手边没有OP27的datasheet,否则可以给你指出这幅图中电路是干什么用的。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不是典型的放大若干倍的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可疑惑?
我在2楼说过:“先仔细阅读datasheet,然后按照datasheet办。”

你肯定没有仔细看OP2 ...

如果我现在就是想搭一个简单的放大多少倍的电路 那我直接用OP37搭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现在就是想搭一个简单的放大多少倍的电路 那我直接用OP37搭可以吗?

是否应该用OP37,那要看你要求多高增益和多大带宽,以及输入阻抗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幅度等等等等。

对经验不多的新手来说,最忌讳的是生搬照抄。这样做,可能短时间内见效快,但并不能增加经验和学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现在就是想搭一个简单的放大多少倍的电路 那我直接用OP37搭可以吗?

就连“如果我现在就是想搭一个简单的放大多少倍的电路 那我直接用OP37搭可以吗?”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我都不敢立即给出“可以”或者“不行”的回复,还要强调带宽、增益……等等等等,可见设计这样一个楼主认为“简单的放大多少倍”的电路,其实也并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现在就是想搭一个简单的放大多少倍的电路 那我直接用OP37搭可以吗?

顺便说一句:越是“高级”的芯片,例如运放,价格一定越高,同时使用起来越困难。

网友:
楼主该做的事:深刻学习、理解教材。多动手实践,不要依赖仿真,遇到问题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一口吃不成胖子,别指望一开始就什么都能弄明白,反而要栽几个大跟头才能开始真正的学习和思考。
先动手做!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决定慢慢来。

网友:
- -因为事情比较急 一下玩傻了- -

网友C:
楼主的需求很简单,明确,那么,可以这样,OP37的手册中,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参考电路。如果没有,考虑换一个外围简单的运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需求很简单,明确,那么,可以这样,OP37的手册中,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参考电路。如果没有,考虑换一个 ...

嗯 OP37的参考电路太复杂我们用简单的外围电路搭出来了效果还不错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