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输出电压连续可调的充电电源,能不能给点方案。 ...

楼主(2015-07-17):
想做一个输出电压连续可调的充电电源,能不能给点方案。。。
如题,完全不懂电源,毕业设计要做铅电池充电监测控制
貌似要三阶段充电的,各个阶段电压不同,而且不同电池要求电压不同,看了些充电器设计DCDC电压貌似都是靠反馈电路设定死的。
有没有什么方案做个输出电压连续可调的电源,最好是能用单片机控制参数可变的,精度能到0.1V(知道有该死的纹波什么的)输出范围在14-16V(220V交流转直流准备买个电源输出24V),主要是降压控制部分。。。
大神们能不能指个方向,我的想法是不是基本不能实现?谢谢~~

网友:
对充电电源来说,纹波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要三阶段充电的”
用单片机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既然用单片机,那么只需要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限制输出电流即可。
好像楼主对效率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我之前自己做了一个,在淘宝上买一个可调DC-DC转换器,再买一个电压,电流,容量或功率数显表头{三合一}就可以了,我当时不知道有容量显示表头,我只是买了电压,电流显示,我的配置是220交流--12直流--可调1.1-11直流输出,同时对充电电压充电电流显示,目前还比较理想。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过来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你不是做毕业设计吧,时间早过去了,这能实现的。但是的用单片机

网友D(2015-08-17):
如果自己用,掏一个,要方案,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