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3.3V电压ADC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MSP430G2553程序实现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 的波,并对电流进行采样根据采样值改变PWM占空比。

    程序用电脑供电正常工作,用3.3V外电源对下载好程序的单片机进行上电,单片机程序无法正常工作;用3.6V外电源供电,单片机程序供电可正常工作;若同时电脑供电,外电源供电,再将单片机与电脑断开,程序就可正常工作,就不懂问题所在了求助ing

网友A:
使用launchpad吧?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VCC跳帽断开了,但是RESET跳帽没有断开?
GND是连着的,如果仿真器没有供电,那么RST管脚会被拉低,于是乎,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launchpad吧?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VCC跳帽断开了,但是RESET跳帽没有断开?
GND是连着的,如果仿真器没 ...

VCC,RST跳帽都是连着,,,没有找到GND的跳帽啊,,,

网友:
建议用USB下的那两个孔直接接5V的电压,这样也好搭接在其他电路模块上,至于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可能你得知道那个稳压块的工作原理,反向的电流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是不得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