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层pcb-RT5350弱弱的疑问。

楼主:
原理图中,没有找到单独的1.8V的供电芯片,难道是RT5350自己输出的?即使如此,它为什么有的引脚还要1.8V输入呢,请大师指点一下哈。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好意思,之前周末没碰电脑,所以现在才来解答。SOC_1.8V是RT5350内部产生的。然后有一个SOC_1.8V_J从外面再引入到RT5350应该是起一个反馈调整的作用。保证电压的稳定。另外我仔细看过电路并没有其他地方芯片要求输入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之前周末没碰电脑,所以现在才来解答。SOC_1.8V是RT5350内部产生的。然后有一个SOC_1.8V_J从外面 ...

嗯,反正我是没找到外部的1.8V供电。那应该就是这样的了。谢谢解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