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SD卡模块例程怎么用?

楼主:
按照程序的意思,应该会写一个TXT文件在SD卡里。但是里面啥也没有。
检查了一下,卡在这一步上了:

while ((mmc_ping() != MMC_SUCCESS));   // Wait till card is inserted

是因为检测不到SD卡吗?感觉连线没有问题。怎么解决,读不到SD卡。
用的SD卡插槽是这个。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有没显示器,吧mmc_ping()返回值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显示器,吧mmc_ping()返回值打印出来看看

现在下是下进去,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下进去的,莫名其妙就进去了,第二次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下是下进去,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下进去的,莫名其妙就进去了,第二次又不行了。。。。

mmc_ping()会返回错误码,液晶显示或者debug下断点看看错误码,对应是什么问题或者进到函数里面看看哪一步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