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PI 总线

楼主:
TI  spi总线实用程序怎么写

网友:
可以用GPIO来模拟SPI总线

网友:
求代码啊!

网友:
#define DAC_SCLK GPIO_PIN_3
#define DAC_SYNC GPIO_PIN_4
#define DAC_DIN  GPIO_PIN_2
#define OFF      0

void IO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DAC_SCLK_0();
        DAC_SYNC_0();
    DAC_DIN_0();
}

void DAC_SCLK_1(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DAC_SCLK ,DAC_SCLK);
}

void DAC_SCLK_0(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DAC_SCLK ,OFF);
}

void DAC_SYNC_1(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DAC_SYNC,DAC_SYNC);
}

void DAC_SYNC_0(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DAC_SYNC,OFF);
}

void DAC_DIN_1(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DAC_DIN,DAC_DIN);
}

void DAC_DIN_0(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DAC_DIN,OFF);
}

void Delay_DA8552(void)
{
        uint32 j;
   for(j=0;j<5000;j++)
   {

   }
}

void DAC(int channel_A_B,double vol)
{
    unsigned int i=0,data=0,channel=channel_A_B;
    data=(unsigned int)((vol/5.0)*65536);

    DAC_SYNC_0();
    DAC_SYNC_1();
    Delay_DA8552();
    DAC_SYNC_0();

    for(i=0;i<8;i++){
      if((channel&0x80)==0x80) DAC_DIN_1();
        else
     DAC_DIN_0();
        channel<<=1;
        DAC_SCLK_1();
        Delay_DA8552();
        DAC_SCLK_0();
     }

    for(i=0;i<16;i++){
      if((data&0x8000)==0x8000) DAC_DIN_1();
        else DAC_DIN_0();
        data<<=1;
        DAC_SCLK_1();
        Delay_DA8552();
        DAC_SCLK_0();
      }
}

从430转过来的用GPIO模拟SPI通讯,这个是给DAC的,其他通讯类似。

网友:
SPI总线不是有四线吗?SCLK,MOSI,MIS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