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程序报错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RCC_Co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7_IRQHandler(void);

int main()
{
        GPIO_Configuration();
        RCC_Co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TIM7_IRQHandler();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DeInit(GPIO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CC_Co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7,ENABL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1000;                               //预装载值 从零计数到1000产生一个溢出标志位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36000-1;                        //定义预分频数值 定时器7输入时钟频率=APB1时钟/(预分频系数+1)=72MHZ/36000=2000HZ
        TIM_TimeBaseInit(TIM7,&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7, 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TIM_Cmd(TIM7,ENABLE);
    TIM_ITConfig(TIM7,TIM_IT_Update,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TIM7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void TIM7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7,TIM_IT_Update)==SET)
        {
                GPIOB->ODR^=GPIO_Pin_5;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7,TIM_FLAG_Update);
        }
}

/*******************************************************************************************************************/

下面是报错

/*******************************************************************************************************************/

main.c(27):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不知道为什么 求大神解释

网友:
你把
GPIO_DeInit(GPIOA);
放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这句话的后面,就应该可以了。
应该是gpio的结构体还没有定义,你就GPIO_DeInit(GPIOA)使用了它,所有要报错。

网友:
我看了下,有两点问题:
1、如楼上所说,GPIO_DeInit(GPIOA);应该放到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这句话的后面。
因为在C语言中,语句是分块(block)的,一般说来也就是一对大括号之间的语句就是一个块,在一个块中要先定义变量,再写执行语句。
2、 TIM7_IRQHandler();这是个中断响应函数,不应该主动调用的(当然这样好像也没错,但一般都是有处理器自动调用的),只有配置好中断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
GPIO_DeInit(GPIOA);
放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这句话的后面,就应该可以了。 ...

多谢多谢 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有两点问题:
1、如楼上所说,GPIO_DeInit(GPIOA);应该放到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 ...

多谢多谢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