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求助!

楼主:
有没有书籍是关于模拟电路计算的资料。上一次见老师傅搭了一个音频放大电路,阻值,电容值是烂熟于心,但我搞不懂为什么阻值,电容值要选成那样。不知道那位大神有资料分享一下,或是穿点经验,我会非常感激的!!!!!!!!!!!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那位老师傅是搭什么样的音频放大电路,是分立元件电路还是使用运放的电路。相对来说,使用运放的电路更简单一些。
无他,手熟尔。
做类似的工作多了,自然就知道各元件的大致范围。
音频放大器,其实各元件数值范围是比较宽的,允许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变化,有时使用运放的放大电路甚至变化范围可以到10倍。当然,某些元件不能变化这么大,要求高的甚至可能只允许千分之一的误差甚至更高(当然这样的元件也很贵)。
至于资料,最重要的就是你所学的《模拟电路》教材。现在的学校,好像不怎么重视《电路分析》(某些教材叫《电路》、《电工学》等等,总之是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然后讲电感电容交流电路相量法等等),其实那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如果学校没有开这门课,务必自己补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那位老师傅是搭什么样的音频放大电路,是分立元件电路还是使用运放的电路。相对来说,使用运放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