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节点数问题请教

楼主:
请教一下,CAN总线的问题,目前有个项目,总结点数大概在200个左右,一根总线的话总长度在400米左右。看了两款CAN总线驱动器TJA1050T和MCP2551,最大节点数好像都只有110个左右,满足不了要求,有节点数更多的驱动器吗?帮忙推荐一下,谢谢!或者指导一下,像这个系统,如何安排比较好!非常感谢!

网友A:
拆分成几段,每段的节点数和总线长度都不能超标且要留取余量,然后用中继器互连,最好构成“树型”分级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分成几段,每段的节点数和总线长度都不能超标且要留取余量,然后用中继器互连,最好构成“树型”分级网络 ...

多谢指导!

网友B:
不是吧,节点数和协议有关,和芯片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标准帧能支持1024个节点,扩展帧地址范围更大,那两个芯片都可以做扩展帧的.
你110从哪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节点数和协议有关,和芯片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标准帧能支持1024个节点,扩展帧地址范围更大,那两个芯 ...

芯片数据手册里面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