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环保USB型电子点烟器

楼主:
*背景:本人烟民,前段时间去吃饭的时候,别的老板丢给我一个usb的点烟器(当时我还以为是U盘,比U盘重一些)。结果用了一段时间里面的电热丝的接触点(焊锡点的地方开了),我就拿电烙铁将其焊好,依然在用。看到这个帖子后,我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太有特色的东西给大家分享。还有有个usb点烟器,拿出来献献丑。
*声明:这个USB点烟器,其实原理很简单。希望大牛勿喷,给个鼓励哈。
            我个人的万用表真的坏了,就扔了,其实有万用表的话,根绝这个小板子逆推原理大约5~10分钟搞定;但是我在没有万用表的情况下,只能看着板子逆推原理(因为板子上,都是用铺通代替了走线。)
*分享名称环保USB型电子点烟器
*产品说明
环保电子点烟器是由电池供电,电池可以充电,放电几百次,(在电池没完全放完电之前,即用即充会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本产品 usb 接口仅用于充电。本产品 usb 接口可连接在电脑,手机充电器等任何输出电压力 DC5V+0.5V,输出电流 3000MA 以下的充电上充电。
初次使用或长时间未使用,请先连接充电器,然后断开并重新连接充电器进行充电。充足电后请立即断开电源,(一般完全充电时间为3小时) 请勿长时间将完全充电的电池连接在电源上,过充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主要特点:
1、usb方式充电或可通过类似充电数据的充电器充电,循环使用。可充电放电几百小时。相对寿命还是很长的哦!
2、充电时间短(充电时长为1.5小时-3小时左右,充满电可使用一周时间左右,(以一天抽一包烟计算)
3、防风点烟;
4、无声点烟;
5、无需充气灌油;
*图片展示:

*
拆解细节展示:
工作原理:其实就是外面的这个塑料滑块连接到弹簧片,滑块向下滑动,即弹簧片接触到焊盘,从而电热丝导通发热。(焦耳定律)

*PCB小板工艺解析:

我个人习惯,拿到个板子看看有一些工艺是怎么在pcb软件中处理而来。所以,我这时还没有着急去逆推原理图。我想看看都有些主要的工艺。

如下我将我看到的标注在图片中,不做过多的说明。

还有,BATTERY在这里就是两个焊盘(BT+和BT-)

*原理图逆推:

说明:逆推完原理图,真的好简单。

*原理图分析
(虽然这个原理图很简单,但是呢,我觉得个别元件需要做个说明)

a、D1是肖特基二极管(封装SS14),那么他除了满足二极管的基本作用之外,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正好在搜SS14的封装的

时候,看到了文库的一篇文章,所以就搬砖过来展示下。

用肖特基二极管SBDSchottky Barrier Diode)代替普通的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优点在于正向偏置电压较低,这样的话损失的压降小。
更多的详情,请看如下的附件:
b、U1三极管(封装:SOT-23)。查看了2TY的三极管,与S8550相似,这个小功率三极管。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其实质是三极管能以基极电流微小的变化量来控制集电极电流较大的变化量。这是三极管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
那么这里的三极管就是对usb的电流进行放大,然后在弹片接触触电的时候,实现电热丝两端较大电流使之发热(电热丝有阻值,没用万用表没有办法量测,但是这里有点类似“短路现象”)。
c、充电锂电池(这个锂电池的容量是:170mAh),我们都是知道电池容量C的计算式为C=∫t0 I t1dt (在t0到t1时间内对电流I积分)。如果用即170mA的电
流对电池进行放电,那么放电时间为1H。我抽烟不多,但是这个点烟器也就陆陆续续用一天撑死吧,越到后面,发热量越不大了。
*生成PCB及3D PDF:(LED管脚有点长,请谅解哈。)
另:
在这里赘述下,一个免费的3D模型的网站(我不知道有人需要不,这里额外的说明一下,但是需要注册哦)、
具体怎么使用,如图有图示。会搜索就行了,如搜索:SMA-DO-214AC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分享,虽然东西很简单,但是至少表明积极参加活动的一个态度,以及了解下个人用品的一些原理。
这个东西其实有卖的,因为其材质的不同,价格在5~三四十元不等,估计有些高档的饭店可能会更高一些。
一个小小玩意儿背后的较高的利润。
PS:虽然是个玩意儿,但是我个人认为作者(即就是这个产品的开发者)为什么要添加USB2。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啊。
最后附上,原理图及pcb文件,下载的时候赏几个芯币给俺。

网友A:
写的很用心。东西虽然复杂度不大,可是拆解过程较丰满,拆解解读较仔细,额外还有两个彩蛋,满满的诚意之作,给楼主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用心。东西虽然复杂度不大,可是拆解过程较丰满,拆解解读较仔细,额外还有两个彩蛋,满满的诚意之作 ...

谢谢,我其实是奔着万用表去的。我万用表坏了。

网友C:
哈哈,竟然还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完成了。写的再详细不过了,给你32个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其实是奔着万用表去的。我万用表坏了。

我还想要万用表呢,可惜王尼玛不给走后门,非专业电工就只好看你们的热闹啦。
如果参加活动的人多,拆友们拆出来的诚意作多,建议可以适当增加点奖品数量 @soso @eric_wang 毕竟拆坏了,多一分补偿的盼头总是好的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要万用表呢,可惜王尼玛不给走后门,非专业电工就只好看你们的热闹啦。
如果参加活动的人多,拆友 ...

呵呵,这个我不便建议。看吧,还会有其他分享出来的哦。切莫着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竟然还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完成了。写的再详细不过了,给你32个赞

嗯嗯。是的。早上没睡懒觉就开始了呢。主要是3d的step太费功夫了,L1和SW1我找我朋友远程给我画的step的模型。我一边拿尺子量测,他一边画。O(∩_∩)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是的。早上没睡懒觉就开始了呢。主要是3d的step太费功夫了,L1和SW1我找我朋友远程给我画的step的 ...

你朋友也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朋友也太给力了!!

呵呵,相互帮助么。O(∩_∩)O~~

网友D:
这个不错,给力

网友:
感觉万用表非你莫属了

话说3D效果看起来太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给力

谢谢版主的芯币,感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万用表非你莫属了

话说3D效果看起来太赞了。。。

谢谢,过奖了。其实就是个小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要万用表呢,可惜王尼玛不给走后门,非专业电工就只好看你们的热闹啦。
如果参加活动的人多,拆友 ...

会考虑的

网友F:
  为了心爱的万用表,拼了!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了心爱的万用表,拼了! 加油

呵呵,谢谢鼓励。

网友:
用过,三两个月灯丝烧断,寿命就是这么长

网友G:
写的好详细,分析的真好。原来点烟器也就这么一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的好详细,分析的真好。原来点烟器也就这么一回事啊

谢谢鼓励,只不过这个东西有点简单。没找到有特色的东西,所以就找了个这个。

网友H:
刚才认真看了,拆的好,写的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才认真看了,拆的好,写的也好

谢谢版主的鼓励哈。只不过这个东西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