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的疑惑

楼主:
三极管是模拟型的有源器件,拿它做开关不是不行,你得要持续地施以足量的驱动才会持续地完全开通,
跟一般的开关用三极管相比,四层晶体管在开关方面所需的各项性能指标的优化更深更全,而线性度则更形忽略。
晶体三极管的原理,是势垒的控制,BJT的功率流穿越结面,势垒无法完全消隐,FET的功率流从结旁经过,没有饱和压降,但因沟道电阻受制于芯材,通常比BJT要大,
如果沟道能受到电导调制,阻力即可大减,此效果在一般三極管看来是无法做到的了,而PNPN架构则可以,也许这就是强功率有源器件都向四层化发展的原因吧。

网友:
跟三极管相比,可控硅才是货真价实的开关,但晶体管开关电路却不包括可控硅及其族类,
开与关,是两个稳态,自保持和可翻转,是双稳态的实现条件, 个人认为,真正的双稳,其翻转的策动方式应该一致,要么都靠触发,要么都在电源上做文章, 以此论之,可控硅就只能叫做准双稳,
对于可控硅的学习认知,绝大多数都是从互补管交连拓扑入手,如果你对BJT原理的了解较为深透,就会发觉BJT其实只是用了集电结的一半,
给NPN管基极接个上拉开关,管子不就可饱和导通了吗,反偏的PN结既然还可传导另一种载流子,那么,把NPN管的集极造薄并且在头上放个P,就等于接上了PNP管,Ib中的关键载流子就可由这个PNP给予,不需讯号也能维持导通,这就是可控硅的运作机制。

网友:
BJT的导通压降为零当然理想不过,至少也应该低于二极管的门槛电压才对头吧?
好了,可控硅中的这个『PNP』只有基区,却没有基极,那么,它的「Ube」在哪,饱和时的「集电结」正偏是怎么样个偏法?

网友A:
集成电路的每一级都是完整的,而有源器件本身却是每增添一层就相当于加了一级,但其属性依然是有源器件一个而不是三端集成电路一枚!
为求令强功率开关元件的性能更进一步,打从IGBT以后的管子,其层数亦更进一步,这些元件我不打算在此讨论,只是有点好奇,同样是四层架构,为甚么可以弄出不同的功能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的每一级都是完整的,而有源器件本身却是每增添一层就相当于加了一级,但其属性依然是有源器件一个 ...

这些元件我不打算在此讨论,只是有点好奇,,?

网友:
且先往BJT进内看看,BJT有两个结,结的厚度跟掺杂浓度合符反关联规则,Jc基区段的厚度受Je的状态影响,
而Jc的集电区段只受Vcc影响,cascode拓扑的共射级被共基级钳位,情况就如测量h参数时设置的那个『交流短路』,在此状态下,Jc集电极段的厚度是不随Ic而变的。

网友:
基区虽薄,却是讯号的接收处及功率通道的咽喉,基区联同集电层组建出集电结,在BJT中,集电区是厚,大,淡的,但其实,淡才是必须的,厚和大却非必然,可控硅的集电区就是对方的基区嘛,
正由于基区对有源功能是如此的重要,故在可控硅中,层的名称只有基,没有集(对方的基区就是集电区),但集电结却永远是集电结,可控硅的通断就是取决于此结,这跟BJT没啥分别,
基集的共性,都是淡,所以,由两个基区构成的集电结可以耐受很高的电压,但正因构成集电结的是两个基区,即使採用异质射极,基区掺杂也不能像HBT那样比射极还浓,否则,耐压就会大减甚至像隧道二极管那样完全喪失阻断能力,
图中,从左到右,1显示可控硅的基本构造及各结在未馈电时的情况,2显示的是Ic与Ib(两个发射结的空乏处消失了),3则显示Ie(扩散与漂移),4嘛,可控硅开通时大概就是这样,两种载流子混着走,漫滩了,三个结都被淹没,只剩下0.6V的饱和压降(逃了和尚跑不了庙,那三条黄线代表的是可控硅的物理结面)。

网友:
可控硅的正向转折电压会随闸极偏压而定,这特点可用之于电压粗测或PWM,
市电是频率固定,波形对称的交流电,控制每个周期通断的早晚,可以调压,这其实也是种PWM,
可控硅是个异控双稳器件,它的「先天缺陷」令它不宜以转折模式为常规,当它开通后,大量的载流子满足饱和之需绰绰有余,但未开通的时候是没货的,想令可控硅开通,就要把它当作一个NPN管,施加足以让NPN管饱和的驱动,直到管子开通透了为止,撤早了开得不踏实,撤晚了徒费资源,
电压电流,你调与不调都要稳,要稳就要负反馈,可控硅自己的行为模式不合负反馈的逻辑,可控硅靠触发是关不掉的,必须断电,旁路或逆向施压才能使它截止,强迫换流,就是逆向施压,让另一个可控硅做出合符PWM的逻辑来;另一种方法,就是作为开关三极管的关断驱动部份,当然,真的要这么玩,用PUT或SCS肯定比可控硅更合适;
λ二极管是两个互补的jFET,当电压高于某上限,就会彻底截止(直至击穿),这特性正好合符交流调压所需,既然jFET既比可控硅快,又可造到高耐压,强功率,λ二极管理论上也该可以吧?

网友:
可控硅中的电流跟导线中的一样,都是直通通地涌过的,
跟BJT一样,可控硅也需要Ib,触发开通时Ib是从闸极注入的,在基区里头挪动,开通后的『Ib』就是对方的整个Ic,从集电结哗啦啦的涌来,
可控硅开通后,发射结是从功率通道取得远超饱和所需的驱动,闸极就是BJT的基极,载流量小,反向耐压低,对于这样的超量驱动而言,给闸极加反偏只是杯水车薪,无济无事,
断流,旁路,逆向馈电,目的都是使可控硅因流量低于维持电流而hold不住,曾做过这样的实验,即使带的负载很轻(接近它的维持电流)也无法以反偏将之关断,但反偏可减低关断后误开通的风险,亦能让BV稍许增加(在上图中没有标示Ig为负的转折曲线)。

网友:
倘若这些超量Ib可以直接一举抽掉,或跟闸极反偏时的负向电流关联受控,可控硅就可以触发关断,GTO的结构就是为此而设(对于一切四层有源器件,等效电路好像就是那么一个,如9楼的图所示,但我觉得等效电路的表达方式也是可以修改的,对GTO而言,改成这样可能更切合)。

网友:
有源器件的所有伏安特性曲线都是单支的,可控硅的真实结构与等效电路也都是直接耦合,所以,开通跟关断的增益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岂非像磁芯或介电材料那样呈现出滞迴曲线?
器件能否以反偏关断只是层区布局的成果,把可控硅开通,灌的是N管的Ib,令可控硅关断,要抽掉的的是P管的Ic!
假设,P与N的β都是10,那么,N管发射结吃的就是100Ib,想把可控硅关断,就必须令发射结剩下0.99……Ib才行,山洪海啸当前,神马抽水机下水道分洪区都是浮云了吧?!
可控硅是自持器件,两个「BJT」的增益愈高,正反馈就愈深重,愈是易通难断,至于资源分配,为求开得省力,小功率的应该是N管,而欲关得轻松,小功率的应该是P管,
把射极造淡,基区做厚,可降低增益,从根本上减小自持能力,是使元件易较易关断的办法之一,另外就把两个「BJT」的耦合削弱,不让对方的『Ic』过多的进入发射结,
在真实结构中,每层都不能引入额外的阻抗,只能透过分流解决,把部份基区还原为集电极,就可把对方的发射结短路,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此法广为四层(及以上)的有源器件所採用,GTO因而成为真正的双稳元件,在强功率开关三极管中可保证器件的模拟属性(线性指标似不考虑)及防止闩锁故障的发生 。

网友:
这短路块是直达物理结面的,被短接的是结,不是极,结被短路,势垒就无法运作,
这做法只会在发射结施行,基于有源器件本身的宽高比,基区总会有一定的横向电阻,
当发射结正偏,强大的功率电流贯通基区时,横向电阻的效果就显露出来,离短路块愈远,势垒受短路的影响就愈小,有源器件的功能不愁被破坏,而在接近短路块的区域,这『横向电阻』正好作为假负载(势垒其实可有可无),把过剩的内部驱动分流掉(理论上,四层晶体管是模拟或双稳器件,可透过假负载的阻值来控制哩),
不过,此法在反偏时有一利一弊,在没有驱动时,「横向电阻」使贮存于发射结的载流子得以泄放,且三极管的耐压会变成BVcer,但也因这短路,发射结似乎是加不上反偏的,即使能受反偏,也不均匀。

网友:
在原理图中,BJT跟MOSFET的结构可说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控制方式,没有电气连系,就没有电导调制,功率通道就没有饱和压降但电阻就较同规格的BJT大了,
在IGBT中,受控部份的结构竟然就跟这图不谋而合,为避免闩锁故障的发生,设计者利用MOSFET跟BJT形成所需的条件差异,让这架构只剩下MOSFET功能,况且,IGBT不需要NPN的Ib,故可在此处使用发射结短路法,对于需要『Ib』 的各类有源器件,在控制端属区中使用发射结短路法我想会是不太合适的吧?

网友:
用互补BJT接成的仿可控硅电路,两个端子都是射极,遗憾的是,通过两个射极的都只是Ib,想引出Ic就要把负载连至集电极,
而在一切四层器件中,射极跟对方的集电极是直接耦合的,双方的Ic都能直通对方的射极,射极原本应有的载流能力不会被架空了,PNPN四层皆尽其用,
不过,事物往往无两全,双稳器件的关断确是个问题,可控硅关不断是因「Ib」过多,分流可以解决此问题,其实,第二射极的作用,就是使BJT转化成可控硅,但我发觉,其实並不需要把整个BJT都转化,只需改一点点就把『PNP』(或『NPN』)控制住,跟可控硅部份联动,
Ic大流中本来就只有极小部份起着「Ib」的作用,设立分流机制后,承载可控硅部份所需「Ib」的电流,就只是『BJT』的「Ic」的小分支,关断时需要抽掉的电流自然就小多了,
发射结短路法确会降低『BJT』的β,但由于对过剩流量的疏导,「关断增益」就得以提高,当然,正如楼上提到,此法会使触发所需的功率大增,还有反偏不均甚至加不上的可能,GTO可以不在闸极(NPN部份)施行,IGBT是以场效应驱动的,没这顾忌,但PUT呢,还有像SCS那样的互补对称元件呢,可就逃不掉了,用二氧化硅(芯片中常用的绝缘物)把SCR跟「BJT」隔开,此问题或可解决吧?

网友:
可控硅家族都是建基于BJT,但各自的具体结构却不一样,根据它们的真实结构描绘其等效电路,你会发觉竟然就像TTL里头的多极BJ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触发端子属区搞发射结短路似乎不太合适吧?

为使pnpn四层器件可以触发关断或防止闩锁,引入了阴极或阳极短路法,
在IGBT中,须去除MOSFET的NPNBJT功能,短路要在阴极,在GTO中,需要足够高的通断增益(减小触发功率),短路要在阳极,至于SCS嘛,对称器件对称处理,阴阳两极都短路了,
短路分流分的是功率电流,不能把讯号旁路,故此,短路点的位置,必须远离输入端,也就是说,如果是单个元件,短路跟闸极应各踞一端,若然是多胞体系,则间插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