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SP430f149向SD卡写一个大文件

楼主:
我有一个大小为58000的数组,里面有58000个十六进制数,怎么用FAT16系统写到SD卡里,用数组,单片机容量不够溢出了;

显示错误:

Error[e104]: Failed to fit all segments into specified ranges. Problem discovered in segment CODE. Unable to place 69

block(s) (0x1a74 byte(s) total) in 0xbbe byte(s) of memory.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P(CODE)CODE=1100-FFD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f422-ffdf"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个58K的大数组,这些数哪儿的?
如果是采集来的,可以采1k存1k,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个58K的大数组,这些数哪儿的?
如果是采集来的,可以采1k存1k,这样

是写好的。

网友A:
啥叫“写好的”?

网友B:
是在主机(电脑之类)存了一个大数组,想通过单片机中转然后写入SD卡里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叫“写好的”?

就是一个58000的数组,用TXT保存好了,想写到单片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主机(电脑之类)存了一个大数组,想通过单片机中转然后写入SD卡里面么?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我建议是编一个串口的通讯程序,然后将你的txt文件里面的数据以特定的协议分段以数据包的形式发入单片机。
单片机接收到每个数据包并验证数据后写入SD卡内,同时返回串口程序一个成功的回馈,此时串口程序继续发送下一个数据包,直到数据全部发送并成功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是编一个串口的通讯程序,然后将你的txt文件里面的数据以特定的协议分段以数据包的形式发入单片机。
...

串口通讯程序用什么边。。。

网友B:
我用的C#,JAVA也可以,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API也很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C#,JAVA也可以,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API也很好学

OKOK,我去试试,倒是存一样的东西,重复存可以,速度也很快。。一会就成大文件了。。。

网友:
所以要转存在SD卡里,然后再后期可以再处理分析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