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与瑞萨实现无线传输遇困难,求大神指导

楼主:
我们之前是用STM32与NRF24L01进行的数据传输,现在要怎么移植到瑞萨上面啊。啊啊啊啊啊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看懂24L01的器件手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其实就是spi通讯

网友:
瑞萨MCU用CSI。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吧,搞定csi

网友:
请问楼主KO这无线移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