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16ad输出PWM

楼主:
在智能小车里,当我分别控制前后左右没问题,当我前后或前后左右任二顺序运行时不出现应有效果。这该怎么办,怎么调

网友A:
用舵机还是电机,电路怎么接,额软件模拟PWM还是外设的PWM,不出现应有的效果又具体是什么现象,提问请把问题描述清楚,没电路没程序让别人猜吗,又不是买彩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舵机还是电机,电路怎么接,额软件模拟PWM还是外设的PWM,不出现应有的效果又具体是什么现象,提问请把问 ...

刚入门建议多上网找找参考下别人的程序,找个入门教程跟着做可以少走些弯路,完了C语言、单片机神马的这些基础也得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
mc33886电机,比如PWM0(255);
          PWM1(150);
           PWM2(255);
           PWM3(145);
和       PWM0(150);
           PWM1(255);
          PWM2(255);
           PWM3(145);          分别运行可以,顺序运行出错,PWM是单片机自带相应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入门建议多上网找找参考下别人的程序,找个入门教程跟着做可以少走些弯路,完了C语言、单片机神马的这 ...

嗯.......

网友A:
是不是没加延时?拿示波器看看PWM输出
就贴这个能看出什么,程序其他地方都没问题了?
出错是什么现象,不动?还是乱动?
发帖提问还是尽量说清楚点比较好
你在现场的有程序有实物都搞不定,就这样描述问题你确定人家帮得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加延时?拿示波器看看PWM输出
就贴这个能看出什么,程序其他地方都没问题了?
出错是什么现象, ...

解决了,加了个if。出错就动的慢或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