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中断按键 的问题

楼主:
代码如下,开关S1能正常工作S2不能,而且有个问题,仿真的时候直接跳进了P1口的中断。
请大神看看,再次跪谢。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stdint.h>
/*
P1.7-->S1
P2.2-->S2
P8.1-->LED2
P8.2-->LED3
S1------LED2
S2------LED3
*/
void GPIO_init(void)
{
        P1DIR &= ~BIT7;
        P2DIR &= ~BIT2;

        P1REN |= BIT7;
        P2REN |= BIT2;
        P1OUT |= BIT7;
        P2OUT |= BIT7;

        P1IES &= (~BIT7);
        P2IES &= (~BIT2);

        P1IE |= BIT7;
        P2IE |= BIT2;
        /*  */
        P8DIR |= BIT2+BIT1;
        P8OUT = 0XFF;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
{
        P8OUT ^= BIT1;
        while(!(P1IN & BIT7));
        __delay_cycles(200000);
        P1IFG &= (~BIT7);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_ISR()
{
        P8OUT ^= BIT2;
        while(!(P2IN & BIT2));
        __delay_cycles(200000);
        P2IFG &= (~BIT2);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GPIO_init();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GIE);
}

网友:
P2OUT |= BIT7;
应该是这一句敲错了的原因…

网友:
进中断查一下标志位,看是不是其他IO口影响的,还有你开关的初始状态是高还是低,要确保你GPIO口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如果还是出错,建议不用仿真软件,自己组建下硬件,再试。

网友:
还有,你是否觉得你进了中断函数,做完动作后延时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
谢谢,按键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把除了1.7和2.2两个引脚的中断都关了,还是那情况,S1能工作,S2工作不了,单步到等待中断时按下s2没反应,但是按下s1立马响应了。板上(MSP430EXP-F5529launchpad)其他资源对按键有干扰?还是按键或引脚坏了?
        P1IE = BIT7;
        P2IE = BIT2;

        P1IFG = 0;
        P2IFG = 0;

延时确实有点大,20ms左右就可以了吧,我现在把延时降了一个数量级。

网友: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您真热心肠

网友A:
换其他脚试一下,前边我的5529脚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脚试一下,前边我的5529脚也烧了

板子没坏。qiushenghua小哥指出了我程序的bug,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