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赛可以用网上现成的模块吗??

楼主:
就是那种集成好的

网友:
求参加过的童鞋告诉一声

网友:
应该可以把,没参加过

网友:
看你怎么理解了,比如用个2596稳压模块,还有一些传感器模块,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你用个成品DC/DC电源,那显然是不可以的,不过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具体还要看具体情况,不过我觉得应该以做出作品为最优先吧

网友:
好像是现成的模块上不能有某某公司的LOGO,不然一眼就看出来

网友:
只能是最小系统,单片机可以,红外模块不行

网友:
看人品吧,有的评委并不会管,最好都是自己搭

网友:
那种现成的传感器模块呢?有一些传感器解算很麻烦,可以买输出数字量的或者是解算好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主要是 看 题目的 要求 有些题目是可以的 你是主要在哪个模块要使用现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