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03的典型电路】

楼主:
AD603使用有什么要求?我用AD603的-10——30db的典型电路,怎么在10M左右产生了自激振荡?控制端我暂时用的电位器控制的。

网友:
上图才好说啊,你直接说典型电路怎么知道你电路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芯片的性能不错,30DB时可以达到90MHz,工作频率高的时候,就要特点注意器件选择及布板,

两者不当,均可发生不期望的结果。

网友:
最近我也在用AD603,输入并入一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