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的电压一旦接到STM32的ad输入口上,电压就会被拉低到0点几v

楼主:
是AD输入口坏了吗

网友A:
你的GPIO确定配置没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GPIO确定配置没问题么

模拟输入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GPIO确定配置没问题么

PB0和PB1两路ad,电压分别是1.9和2.32,但是实际测得的是两路的值却是一样的

网友:
IO对地量一下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B0和PB1两路ad,电压分别是1.9和2.32,但是实际测得的是两路的值却是一样的

你贴上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B0和PB1两路ad,电压分别是1.9和2.32,但是实际测得的是两路的值却是一样的

换了一个stm32,现在工作正常了

网友:
换了一个STM32,现在好了

网友:
AD引脚阻抗大概几百K吧,你前边加一级运放缓冲一下

网友:
搞了半天是板子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