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过dsp28335+TLV5639?

楼主:
求指导连线和驱动的书写

网友:
我给个接线,可以试试。
DSP          <----> DAC
XD0-XD11  <----> D0-D11
XZCSN0     <----> CS
XWEn       <----> WE
XA0          <----> REG

网友A:
你好  你的弄出来没有    我做这个按照datasheet上面写的输出A通道和B通道时    只能输出一路  另外一路输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弄出来没有    我做这个按照datasheet上面写的输出A通道和B通道时    只能输出一路  另外一路输 ...

TLV5639只有一路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