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74 CC2500 两块无线传输模块 回传问题

楼主:
使用的是IAR 动作如下: 从计算机端发送,电池模块LED灯亮 接着电池模块回传,计算机端LED灯亮 结果没回传到计算机端, 请大神看看 ! 计算机传送端 代码如下:
//---------------------------------------------------------------------------

// MSP430F2274
//----------------------------------------------------------------------------
#include "include.h"
extern char paTable[];
extern char paTableLen;
char txBuffer[64];
char rxBuffer[64];
unsigned int i;
int k =1 ;
int j;
int m =1 ;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TI_CC_SPISetup(); // Initialize SPI port
TI_CC_PowerupResetCCxxxx(); // Reset CCxxxx
writeRFSettings(); // Write RF settings to config reg
TI_CC_SPIWriteBurstReg(TI_CCxxx0_PATABLE, paTable, paTableLen);//Write PATABLE
P1DIR &= ~(TI_CC_SW1); //Input

P1OUT |= (TI_CC_SW1); //Pull high
P1REN |= (TI_CC_SW1); //Enable internal Pull up/low
// --Add P2.6 P2.7 as GPIO
P2SEL &= ~(TI_CC_GDO0_PIN+TI_CC_GDO2_PIN);
// --Add Clear LEDs on start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1 + TI_CC_LED2); //Outputs Low as OFF
// Port1 Interrupt
TI_CC_SW_PxIES = TI_CC_SW1; //Int on falling edge
TI_CC_SW_PxIFG &= ~(TI_CC_SW1); //Clr flags
TI_CC_SW_PxIE = TI_CC_SW1; //Activate enables
TI_CC_LED_PxDIR = TI_CC_LED1 + TI_CC_LED2; //Outputs
// RF interrupt

TI_CC_GDO0_PxIES |= TI_CC_GDO0_PIN; // Int on falling edge (end of pkt)
TI_CC_GDO0_PxIFG &= ~TI_CC_GDO0_PIN; // Clear flag
TI_CC_GDO0_PxIE |= TI_CC_GDO0_PIN; // Enable int on end of packet
TI_CC_SPIStrobe(TI_CCxxx0_SRX); // Initialize CCxxxx in RX mode.
// When a pkt is received, it will

while(k<3)
{
j = 50000; // Delay
do (j--);
while (j != 0);
txBuffer[0] = 2; // Packet length

txBuffer[1] = 0x01; // Packet address
txBuffer[2] = 'C'; // Gary modified as 'A'(in ASCII)
RFSendPacket(txBuffer, 3); // Send value over RF
k++;
}
P2IFG &= ~TI_CC_GDO0_PIN; // After pkt TX, this flag is set.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enable interrupts
}
// The ISR assumes the int came from the pin attached to GDO0 and therefore
// does not check the other seven inputs. Interprets this as a signal from
// CCxxxx indicating packet received.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_ISR (void)
{
char len=2; // Len of pkt to be RXed (only addr
// plus data; size byte not incl b/c
// stripped away within RX function)
if (RFReceivePacket(rxBuffer,&len)) // Fetch packet from CCxxxx
// TI_CC_LED_PxOUT ^= rxBuffer[1]; // Toggle LEDs according to pkt data
{
if (rxBuffer[0]==0x02)
{
if (rxBuffer[1]=='C')
{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1); // Clear Red LED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2); // Set Green LEDs
}
else
{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2); // Clear Green LEDs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1); // set Red LEDs
}
}
}
P2IFG &= ~TI_CC_GDO0_PIN; // Clear flag
}

电池模块接收端 代码如下:
//---------------------------------------------------------------------------

// MSP430F2274
//----------------------------------------------------------------------------
#include "include.h"
extern char paTable[];
extern char paTableLen;
char txBuffer[64];
char rxBuffer[64];
unsigned int i;
int k =1 ;
int j;
int m =1 ;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TI_CC_SPISetup(); // Initialize SPI port
TI_CC_PowerupResetCCxxxx(); // Reset CCxxxx
writeRFSettings(); // Write RF settings to config reg
TI_CC_SPIWriteBurstReg(TI_CCxxx0_PATABLE, paTable, paTableLen);//Write PATABLE
P1DIR &= ~(TI_CC_SW1); //Input
P1OUT |= (TI_CC_SW1); //Pull high
P1REN |= (TI_CC_SW1); //Enable internal Pull up/low
// --Add P2.6 P2.7 as GPIO
P2SEL &= ~(TI_CC_GDO0_PIN+TI_CC_GDO2_PIN);
// --Add Clear LEDs on start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1 + TI_CC_LED2); //Outputs Low as OFF
// Port1 Interrupt
TI_CC_SW_PxIES = TI_CC_SW1; //Int on falling edge
TI_CC_SW_PxIFG &= ~(TI_CC_SW1); //Clr flags
TI_CC_SW_PxIE = TI_CC_SW1; //Activate enables
TI_CC_LED_PxDIR = TI_CC_LED1 + TI_CC_LED2; //Outputs
// RF interrupt
TI_CC_GDO0_PxIES |= TI_CC_GDO0_PIN; // Int on falling edge (end of pkt)
TI_CC_GDO0_PxIFG &= ~TI_CC_GDO0_PIN; // Clear flag
TI_CC_GDO0_PxIE |= TI_CC_GDO0_PIN; // Enable int on end of packet
TI_CC_SPIStrobe(TI_CCxxx0_SRX); // Initialize CCxxxx in RX mode.
// When a pkt is received, it will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enable interrupts
}
// The ISR assumes the int came from the pin attached to GDO0 and therefore
// does not check the other seven inputs. Interprets this as a signal from
// CCxxxx indicating packet received.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_ISR (void)
{
char len=2; // Len of pkt to be RXed (only addr
// plus data; size byte not incl b/c
// stripped away within RX function)
if (RFReceivePacket(rxBuffer,&len)) // Fetch packet from CCxxxx
// TI_CC_LED_PxOUT ^= rxBuffer[1]; // Toggle LEDs according to pkt data
{
if (rxBuffer[0]==0x01)
{
if (rxBuffer[1]=='C')
{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1); // Clear Red LED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2); // Set Green LEDs

    while(m<3)

{
j = 50000; // Delay
do (j--);
while (j != 0);
txBuffer[0] = 2; // Packet length
txBuffer[1] = 0x02; // Packet address
txBuffer[2] = 'C'; //Gary modified as 'A'(in ASCII)
RFSendPacket(txBuffer, 3); // Send value over RF
m++;
}
P2IFG &= ~TI_CC_GDO0_PIN;
}
else
{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2); // Clear Green LEDs
TI_CC_LED_PxOUT |= (TI_CC_LED1); // set Red LEDs

    while(m<3)

{
j = 50000; // Delay
do (j--);
while (j != 0);
txBuffer[0] = 2; // Packet length
txBuffer[1] = 0x02; // Packet address
txBuffer[2] = 'C'; //Gary modified as 'A'(in ASCII)
RFSendPacket(txBuffer, 3); // Send value over RF
m++;
}
P2IFG &= ~TI_CC_GDO0_PIN;
}
}
}
P2IFG &= ~TI_CC_GDO0_PIN; // Clear flag
}

网友A:
楼主你做过无线电能传输吗?我现在做无线传输。

网友:
楼主你好:

不能通信成功只是个结果,不是问题。影响到这个结果的因素非常多,不仅仅是程序软件。

所以你要先仔细调试,可能问题不止一个。所以经过调试后,将问题问的具体一些(比如,如果是通信不上,那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是前导码都没收到?还是数据收到了,校验不过?),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帮你解决问题。

如果拿个结果,没有人能回答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不能通信成功只是个结果,不是问题。影响到这个结果的因素非常多,不仅仅是程序软件。

所 ...

绿茶前辈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
真是非常抱歉没注意到细节的部分  描述不够清楚
现在疑问的点在于:

首先 , 计算机传送端的 address 设为0x02 ; 电池模组端的address 设为0x01

计算机传送端代码的 第57行 表示传给0x01(电池模组端) 一个值 'A' (第58行)
然后 第79行 rxBuffer[0]== 0x02 表示自己的 address 为0x02

电池模组端代码的 第73 行表示自己的 address 为0x01
然而因为计算机传送端传送的值是 'A'   因此电池模组端会执行 第92行的 else
接着先亮红灯 再回传给计算机传送端 0x02 (第101行)

电池模组端有亮灯  表示有收到信号并执行回传动作
但 计算机传送端并没有收到回传的值 (也就是 rxBuffer[0] 没有收到信号)
这部分是用 Add Watch 去查看的

在这之前 测试过将两端的 address 都设为 0x01
结果回传成功

但当 address 设定不是 0x01 时  回传就会失败
理论上不应该会这样, address 应该可以任意设置在 0xFF 以内才对

想请问前辈们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 目前硬体的部分测试没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做过无线电能传输吗?我现在做无线传输。

刚开始接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