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工程师召集令:说说你目前设计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楼主:
目前正在从事无线工作、或即将要从事无线工作的工程师,

请跟帖列出你在无线设计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所需的支持是怎样的?

看看坛子能不能支持做些事?

网友A:
问题太多,都不知从何说起了,但大多是自己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多,都不知从何说起了,但大多是自己本身的问题

是需要哪方面的知识么?还是哪方面的讲解呢?

网友B:
无线充电发射过来  电压是虚的  带不动稳压芯片  求解

网友C:
RF滤波器参数计算软件:
1.正向计算:通过滤波器参数求元器件参数
2.反向计算:通过元器件参数计算滤波器参数

RF电路元件如何选型,具体到LC的手册的参数,不知道怎么选LC元件,也不知道买到的LC元件是不是参考原理图中的

没有频谱仪。。。

网友D:
裸板+弹簧天线, 发射功率+20dbm, 0.8kbps.通讯距离大于2km.  产品装塑料机壳,天线上方1mm处有线圈,线圈上方有金属骨架,通讯距离变为1km. 灌封有机硅胶后通讯距离为1M。 有什么办法让灌胶后仍然能达到2KM?

本人自动化专业,从未接触过无线通讯,这次被强制使用成射频工程师,自己无奈。有些问题可能很幼稚,请谅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F滤波器参数计算软件:
1.正向计算:通过滤波器参数求元器件参数
2.反向计算:通过元器件参数计算滤波器 ...

我做的 滤波器全是LC的,低通和带通做的比较多,我做滤波器的电感全部是自己绕的,从来不用成品,成本品电感的Q值不够,做出来的滤波器带内损耗比较大。计算LC滤波器的软件太多了,我主要采用的就是AD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裸板+弹簧天线, 发射功率+20dbm, 0.8kbps.通讯距离大于2km.  产品装塑料机壳,天线上方1mm处有线圈,线圈 ...

灌胶后可能改变了天线的驻波,还有就是天线上方的那个线圈,和金属架,都会影响天线的驻波,驻波改变发出的功率都被反射回来,所以距离变进了,建议:能把天线放在外面是最好的,要是不行,就得要把天线在里面调整好位置,尽量远离金属。天线周围不要有其他辐射源,最好就是把天线拿出来,本来天线就是放在外面的东西。

网友E:
最近自己在做宽带功率放大器,传输线匹配问题不是太懂,以前都在做窄带放大器,宽带的没有做过,还请赐教。。。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 滤波器全是LC的,低通和带通做的比较多,我做滤波器的电感全部是自己绕的,从来不用成品,成本 ...

自己绕,好复杂啊。
就比如用笙科A7139,按照参考原理图做的,但是做出来的效果没有利尔达的好(用示波器看的幅度没有人家的高),请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LC元件的问题?
我需要会计算那滤波器的参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自己在做宽带功率放大器,传输线匹配问题不是太懂,以前都在做窄带放大器,宽带的没有做过,还请赐教。 ...

传输线是频率的函数,做宽带匹配时只能取一个适中的值,然后再用LC元件来修正。手里有高端网络分析仪的话可以大大简化调试,否则会很麻烦,关键是PCB和元件的分布参数不好获知,理论计算就难以取得有效的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充电发射过来  电压是虚的  带不动稳压芯片  求解

说明耦合不良,注意必须谐振才能取得最大的信号耦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RF滤波器参数计算软件:
1.正向计算:通过滤波器参数求元器件参数
2.反向计算:通过元器件参数计算滤波器 ...

射频电路中的LC元件选型主要看频率,一般优选高频绕线电感和NPO、C0G材质的电容,其手册所载参数只要满足工作频率的要求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裸板+弹簧天线, 发射功率+20dbm, 0.8kbps.通讯距离大于2km.  产品装塑料机壳,天线上方1mm处有线圈,线圈 ...

系统布局时,天线必须远离金属物,尤其是大尺寸金属物。灌胶的话,建议不要灌封天线,否则要改天线设计,这需要你事先取得灌胶的材料介质参数,这在一般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绕,好复杂啊。
就比如用笙科A7139,按照参考原理图做的,但是做出来的效果没有利尔达的好(用示波 ...

有成品绕线电感卖的,就是比较贵,我都用成品,主要是美国线艺的。另外,高频电路的PCB设计很讲究,连材质都有要求,至少要用FR4材料。

网友G:
我最近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主要就是msp430 bootloader的多个中断向量地址重映射不好处理,我预期的设计是用boot去实现A和B两个区域的切换,不知道TI的工程师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H:
个人感觉,无线最难弄的是通信距离问题【PCB天线】,本身没有测试设备,也不知道从何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主要就是msp430 bootloader的多个中断向量地址重映射不好处理,我预期的设计 ...

还是那个问题吧? 你补充你的方法了么?补充后我再让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无线最难弄的是通信距离问题【PCB天线】,本身没有测试设备,也不知道从何修改。

无线最难的是分布参数的控制,通迅距离只是表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系统布局时,天线必须远离金属物,尤其是大尺寸金属物。灌胶的话,建议不要灌封天线,否则要改天线设计, ...

谢谢提醒,由于产品的特殊性和要求,天线是要放在里面的,而且必须灌胶。我做过实验,用直径1.5cm的套管(天线直径为6mm),将天线密封在套管里面,此时距离能到达1km,但是不能到2km。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灌胶后可能改变了天线的驻波,还有就是天线上方的那个线圈,和金属架,都会影响天线的驻波,驻波改变发出 ...

谢谢提醒,由于产品的特殊性和要求,天线是要放在里面的,而且必须灌胶。我做过实验,用直径1.5cm的套管(天线直径为6mm),将天线密封在套管里面,此时距离能到达1km,但是不能到2k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醒,由于产品的特殊性和要求,天线是要放在里面的,而且必须灌胶。我做过实验,用直径1.5cm的套管 ...

很正常,非要这么用,重新设计天线吧,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网友:
默默地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输线是频率的函数,做宽带匹配时只能取一个适中的值,然后再用LC元件来修正。手里有高端网络分析仪的话 ...

多谢,这还得慢慢的摸索

网友:
没玩过无线,默默关注,看大牛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