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乘法器的带宽

楼主:
模拟乘法器的带宽是指什么  是针对输入信号的滤波 还是针对乘法运算后进行滤波

网友A:
带宽,和其它电路一样,一般指三分贝带宽。

楼主把“滤波”这个词和带宽联系上有些不妥。带宽用于评价电路的频率响应而引入的。滤波,则是分离不同频率的信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宽,和其它电路一样,一般指三分贝带宽。

楼主把“滤波”这个词和带宽联系上有些不妥。带宽用于评价电 ...

你好 , 我感觉你没有抓住我问题的关键  我也知道带宽是是频率响应的一个参数。
我问的问题是这个频率响应的特性  比如200M带宽 是针对相乘之前的输入信号 还是相乘之后的信号

网友:
这说明你理解有些偏了。

相乘之前的信号的频率特性,它是不与“ 模拟乘法器的带宽”有联系的,你的问题的是在 “ 乘法器”上。
那么,就应该把“乘法器”看作一个整体。

最多,之前的特性作为输入匹配的一部分来考虑。 ----可作为多节网络来计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