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

楼主:
有哪位大神有做过可编程的数字电位器,求指教,求方法

网友:
应该是“用过”而非“做过”!怎么用,去看器件手册,不同型号的会有不同。怎么做,去看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方面的教材和书籍。

网友:
数字电位器有现成的产品,很多公司都有,如果要自己做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可以考虑使用1,2,4,8,16倍的电阻,通过模拟开关或单片机I/O口实现。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5293.pdf
ADI的AD5293提供1024抽头分辨率,在手册的21页有一个简化的电路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