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剛學MSP430(F5529)想問些小問題

楼主:
請問F5529 有中文版的 datasheet嗎? 或是 中文簡單簡介

目前想用F5529 完成 3個部分

1. DC to AC (依照電壓大小轉成相對應頻率,例如1V對1KHz,2V對2kHz)

2. AC to DC (就跟上面一樣反過來)

3.藍芽模組進行無線傳輸(丟訊號至PC端)

這樣會很難做嗎?

關於第1點跟第2點 我是要從PWM那邊下手嗎?  是直接從PWM腳位輸出?

除了F5529和藍芽模組,我還需要準備其他原件嗎?  抱歉才剛初學2、3天,之前也沒怎麼接觸過這方面的設計, 目前只是學過C半年左右的小小新手.

网友:
同样新手  想做个东西 感觉啥都不会

网友A:
好像并没有中文的文档。PWM可以调节频率,通过定时器来设置,可参考TI官方例程。你这个AC,DC是采样得到的信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并没有中文的文档。PWM可以调节频率,通过定时器来设置,可参考TI官方例程。你这个AC,DC是采样得到的 ...

目前都是由信號產生器跟電源供應器供給做測試

网友B:
第三个可以,用串口和蓝牙模块进行通信,将信号传送到pc端的usb转串口接口,pc通过串口助手接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可以,用串口和蓝牙模块进行通信,将信号传送到pc端的usb转串口接口,pc通过串口助手接收数据

非常感謝,大概知道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