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msp432,你要加入吗?

楼主:
大家拿到msp432开发板应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不知道学习进度怎么样?

相信不少网友看中的是msp432的高性能+低功耗,如果就此被搁置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惜呢?

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意向学习这块板子,EEWORLD负责将大家聚集起来,一块探讨、学习,让我们一起玩转msp432。

已经有网友开始动手了,你也一起来吧!

【原创】七月份的尾巴~突然想起来432~~~八月份的前奏~就把它搞起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0288-1-1.html
继续折腾MSP432 Launchpad 串口驱动OLED 改为硬件SPI~~~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0636-1-1.html

欢迎大家加入msp432交流群:472234349 !

网友:
我的已经吃灰了,
以后跟着群友一起玩耍了。。。。。。。。。。

网友:
这图配得,好有喜感。

So TM what......?

网友A:
加入群,还不如大家直接在这里交流了,其它人也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入群,还不如大家直接在这里交流了,其它人也可以看到了。

如果可以在论坛讨论就更好啦。

网友B:
在看着这个的DMA操作,没什么例程好烦躁啊

网友:
我正在弄这个,也想从其他同胞哪里搞点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看着这个的DMA操作,没什么例程好烦躁啊

这个啥家伙,那些老掉牙的基于寄存器的方法,还是丢弃的好!

网友C:
win7装错XP的驱动,现在电脑一接入msp432就蓝屏重启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装错XP的驱动,现在电脑一接入msp432就蓝屏重启怎么破?

建议单独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啥家伙,那些老掉牙的基于寄存器的方法,还是丢弃的好!

    额,谢谢了。这个我有......

    官方的例程一共就3个吧,其实我主要是想找一个使用DMA对ADC全速采集的数据进行不间断传输处理的例程,但是在adc和dma的例程中都没有找到。现在啃了一天左右的参考手册算是对这个DMA的结构和用法有个较为清楚的认识了,估计是要使用DMA的乒乓模式进行传输配置。等我看完写个程序验证一下就清楚了,之所以烦躁就是因为啃数据手册实在比较费时间和大脑(虽然相对于直接套例程对模块认识的更深)。

网友:
有兴趣,可以一起学习下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Tiva C系列M4的例程,我记得好像有这方面的例程,还有MSP432这颗芯片,
是M4片子,好些东西可以在M4去找

网友:
432的API Programmer‘s guide 没有搜索框
432Debug怎么查看程序运行时间、周期?

网友:
论坛里有发开发板吗

网友:
我的板子也吃灰了,唉

网友:
已经有网友开始动手了,大家一起来吧!

网友:
用惯PIC的表示MSP432 DATASHEET 的寄存器数据不全不高兴。。

网友:
深刻怀疑官方PWM/TIMER_A驱动库有问题,而且432的DATASHEET对寄存器的配置也描述的不够详细。。一直用PIC的表示432和PIC系列在这个方面上比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