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开发板的QT库链接求助

楼主:
想把QtEmbedded-4.5.3 的应用程序支持的库放到U盘里面,然后挂载到开发板的/mnt/udisk1目录上,QT应用程序放在/usr/bin目录下,如何修改才能让QT应用程序自动访问放在U盘里面的QT库文件,这样的话就不用把整个QT的库文件烧录到开发板上面,而且也便于增删QT的库。

用的是TX2440A的开发板,我负责用U盘挂载的方式来做。

找了很久,试了许多种方法,最后发现开机启动的QT程序能够访问到U盘的库,但是关闭这个QT应用程序之后再启动这个程序,就提示没有找到QT的库文件。

即使让QT的脚本文件在后台运行也还是同样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在安装QtEmbedded的时候那个 ./configure 配置的时候需要设置,但是该如何设置。

已经尝试过的配置有:

   ./configure -embedded arm -xplatform qws/linux-arm-g++  -no-mouse-linuxtp -qt-mouse-tslib  -I/usr/local/tslib/include  -L/usr/local/tslib/lib  -no-qt3support           -no-openssl  和

  ./configure -embedded arm -xplatform qws/linux-arm-g++  -no-mouse-linuxtp -qt-mouse-tslib  -I/mnt/udisk1/usr/local/tslib/include

  -L/mnt/udisk1/usr/local/tslib/lib  -no-qt3support   -no-openssl

均没有起作用。

另附上QT的配置脚本文件qte

614 Bytes, 下载次数: 4

QT配置文件

网友A:
在文件系统里/usr/local/Trolltech/Qtxxx,做一个链接,指向/mnt/udisk1/Qtxxx
或者,用LD_LIBRARY_PATH来配置,当然,用链接是最靠普的

网友B:
1.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rint.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便是典型的因为需要的动态库不在动态链接器ld.so的搜索路径设置当中导致的错误。通常我们可以通过设置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来指定动态库的搜索路径比如这样就可以正确运行了:
  # export LD_LIBRARY_PATH=./
也可以采取下列这种方法
1.默认的动态库搜索路径/lib;
2.默认的动态库搜索路径/usr/lib。
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将你动态库文件链接指向你U盘中的动态库文件。

还是放企鹅群,181888615, c7z &net (&换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文件系统里/usr/local/Trolltech/Qtxxx,做一个链接,指向/mnt/udisk1/Qtxxx
或者,用LD_LIBRARY_PATH来 ...

可是就是不懂怎么做动态链接,说实话,脚本语言也不会,只是能看懂一点。所谓的链接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rint.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

截图里面是环境变量的设置,不过对于您说的这个LD_LLIBRARY_PATH的设置,在截图里面的 $LD_LIBRARY_PATH这个我不懂,为什么是这么设置的。

LD_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

网友A:
去搜一下ln的用法吧,举个例子:

ln -s /mnt/udisk/lib /usr/local/Trolltech/QTxxx/lib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搜一下ln的用法吧,举个例子:

ln -s /mnt/udisk/lib /usr/local/Trolltech/QTxxx/lib

谢谢版主,我查了这个指令的意思,然后把这个指令放到了profile脚本中,然后就可以用了。实在是应该早一点到论坛来寻求帮助的。
还有个问题,开机启动的QT的触摸屏可以用,但是关掉QT之后再运行QT程序,这个触摸屏就用不了了。这个问题我也困扰了好久

网友:
直接运行环境脚本,你那只是环境变量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