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如何用430控制ds18b20并且在lcd上显示温度

楼主:
我现在就点过一个灯,处于入门阶段,各位有经验的能帮帮我么?,

网友A:
很简单,慢慢来就可以了、430读18B20的程序有很多,控制LCD的程序也有很多,先找一个慢慢练就行了。

网友B:
就楼主目前的水平,建议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学习需要渐近,比如:
1.点亮LED
2.流水灯
3.LED的PWM调光
4.点亮数码管或电子钟
5.1602液晶
6.12864液晶
7.段式LCD屏
8.蜂鸣器和步进电机
9.点阵LED
10.串口通信,I2C通信,SPI等
11.ADC模数转换电压,电流检测显示
基本大概就是这些,DS18B20驱动有固定的写法,网上很多例程大同小异,如果非要一上来就温度检测LCD显示估计有点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楼主目前的水平,建议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学习需要渐近,比如:
1.点亮LED
2.流水灯
3.LED的PWM调 ...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慢慢来就可以了、430读18B20的程序有很多,控制LCD的程序也有很多,先找一个慢慢练就行了。

去哪里找呀

网友B:
如果现在急着做DS18B20的温度显示,其实百度一下有很多关于DS18B20的例程,还有楼主是准备用什么L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现在急着做DS18B20的温度显示,其实百度一下有很多关于DS18B20的例程,还有楼主是准备用什么L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现在急着做DS18B20的温度显示,其实百度一下有很多关于DS18B20的例程,还有楼主是准备用什么LCD

是很着急的

网友:
上逻辑分析仪别敲我。。。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逻辑分析仪读取管脚时序,并修改程序进行调整。等到它与DS18B20的Datasheet时序一致之后,你就成功了。至少读18B20成功了。
1602也是一样,如果你的逻辑分析仪通道数足够,可以全读,如果通道数不够,可以抽几个数据位读,看是否与程序描述的时序一致。又是否与1602液晶模块要求的时序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楼主目前的水平,建议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学习需要渐近,比如:
1.点亮LED
2.流水灯
3.LED的PWM调 ...

能给个430F5529 的I2C跟 类似adc1115诸如adc或者eeprom的通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430F5529 的I2C跟 类似adc1115诸如adc或者eeprom的通信吗?

求点例程,百度到的都没有f5529的。。。。 自己调了好久也没调出来  io模拟的也是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