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模拟与混合信号
电容器公式 电容计算公式
qwqwqw2088
当前在线
qwqwqw2088

网友(2015-07-20):
电容器公式 电容计算公式
电容器公式
通用公式
C(电容)=Q/U
平行板电容器专用公式:板间电场强度E=U/d ,电容器电容决定式 C=εS/4πkd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理论和实验表明,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C跟介电常数ε成正比,跟正对面积成反比,根极板间的距离d成反比有C=εS/4πkd ,式中k为静电力常量,介电常数ε由两极板之间介质决定!
而此公式中的π就是那个圆周率π=3.141592653589……
附:电容的计算公式
如果是课本上的计算就简单:
C=Q/U
Q为电容器极板所存的电荷(K)
U为电容两端电压(V)
C是电容量(F)
如果是计算电机的启动电容,就按——单相电容式电机电容量的简单计算:
C=I'×10^6/(2πfU')=...≈10k·P/(88π·cosφ)
式中 k 电流系数,取值0.5~0.7
P 电机额定功率(W)
f 电源频率(Hz) (50)
U 额定电压(V)
U' 电容器额定电压,一般选400V
cosφ 功率因数
电容公式看起来简单,实际运用有当如何,或许作为读者的您,实际操作运用后就有会有答案了吧!
电容器
圆周率
静电力
通用
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