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三极管检验测试方法

楼主:
达林顿三极管在三极管测量中属于需要特别区分对待的类型。达林顿三极管由于功率不同,所以测量时的方式也不同。那么如何测量普通的或者大功率的达林顿三极管的检测。跟着资深工程师一起来看看吧!

普通达林顿三极管的检测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使用万用表对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包括以下几种:识别电极、区分pnp或npn类型、估测放大能力。考虑到达林顿管的e-b极之间包含了多个发射结这个原因,在检测过程中我们应该使用万用表能,来提供较高电压的r×10k挡,进行普通达林顿三极管的检测。

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检测

检测普通达林顿管的方法同样可以应用在检测大功率达林顿管上,但是在检测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大功率达林顿管内部设置与普通达林顿管不同。由于大功率达林顿管的内部设置有v3、r1、r2等保护和泄放漏电流元件,因此在检测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类保护和泄放漏电流元件对测量数据的影响,这些影响很可能直接造成测量结果不准确,造成误判。为了避免这种误判情况的出现,测量过程中我们建议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测量b、c之间pn结电阻值。

我们用万用表rx10挡测量b、c之间pn结电阻值,能够得出准确的单项导电性能,这里面要注意的是,正反向电阻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第二步:正向测量、反向测量。

大功率达林顿管b、e之间,有2个pn结,并接有r1、r2电阻。在测量过程中,应该采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正反两项。正向测量的过程中,需要测出b、e结正向电阻与r1、r2阻值并联后所得到的阻值,而反向测量时,需要截止发射结,得出(r1+r2),该电阻值约有几百欧,且数值固定,不论电阻档位如何改变,阻值是不变的。但是,大功率达林顿管在r1、r2上,并有二极管,这时候反向测量所得到的值,应该记为(r1+r2)+两只二极管正向电阻的并联电阻值。

在使用万用表进行达林顿三极管检测的过程中,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方法分别检测,这样才能够取得最标准的数值,避免造成三极管选用失误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