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RFP烧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
如图,反复出现这个问题。。。
翻译过来是什么无效签名。。。
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一下。。

网友:
图好像没上传成功。。。

Error(E1002006) : Invalid Signature reading.
------ End(Autoprocedure(E.P)) ------
========== (Disconnect) ==========

网友:
补一句,电脑是win8.1的,朋友同wn8.1的电脑也烧不进去。。。

网友A:
版主能帮我把这帖子删了么。。找到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帮我把这帖子删了么。。找到原因了。。

可以回帖总结下原因,下次别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呀

网友:
把原因发出来吧,也许其他人也会遇到啊

网友:
原因是啥啊,现在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怎么解决的。发一下呀。我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找到解决方案就共享一下嘛。。。。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帮忙告知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回帖总结下原因,下次别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呀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芯片选型选错了,改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