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蓝牙小音箱

楼主:
到手一周的蓝牙小音箱,用一句话来形容最合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功能有:1、蓝牙连接模式;2、 FM收音模式;3、外接音频模式;4、TF卡播放模式;5、电话接听,语音报号功能。

上图:

号称第三代升级产品,7月份产的,那就开看看内部咋样吧

全身看不到一个螺丝,很明显被藏起来了

没猜错,应该在这下面,撕开看看

果然,三个螺丝,拧开

拧开,电路板背面就能看到两个预留的测试点,其它什么都没有

再看电路板正面:

看看主芯片

两颗大的芯片:

BK3513CS5213C

JL AC1522C6230Q(没查到资料,不知道大家可以不)

蓝牙芯片BK3513以及蛇形的天线,事实证明这个还是可以的,穿一堵墙没任何问题。

关于BK3513的芯片资料,没有找到,给代理商发邮件,还未回复,不过网上有BK3511的资料

BK3511主要特点:
1. 蓝牙工作在2.4G ISM频段,调频广播频率范围64~108MHz
2. 完全满足蓝牙2.1+EDR规范
3. 支持Sniff,Hold和Park等模式
4. 支持I2C接口
5. 片内集成发射接收开关
6. 支持和手机系统共享参考时钟
7. 调频广播支持自动增益控制
8. 调频广播支持自动频率控制
9. 调频广播支持自动搜台和调台
10. 调频广播支持自动立体声和单声道切换
11. 调频广播支持自动噪声抑制
12. 调频广播支持50us/75us预加重和去加重

网友:
SPI FLASH芯片,8M-BIT大小,应该用来起缓冲作用以及存储一些开机音频、搜索到的FM电台频率吧。

音频放大器8002B,问题出现了,这是一颗2W的音频放大器,可是音箱的喇叭选用的是4欧姆,3W的

多种用途按键,兼具快进、快退,选台,音量大小,功能选择、复用功能等,开始以为是滑轮,结果不是,貌似这种在一些小电器上用的频率还挺高的,自己还没用过。

网友:
这个指示灯是最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实际是单色的,但是确实红蓝交替闪烁,怎么实现的呢,居然在这底下,有一个贴片的红色led,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

用表实际测试效果:

这个音箱另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音频输入:

输入走的是usb口,输出走的是耳机接口,所以要是没配套的线,只能依靠蓝牙了,这一点通用性不高

再看看内置的锂电池:

6月份产的,号称升级产品,确实出来不久,650maH,虽然不大,实际使用还是可以的,貌似这音箱,耗电不大

总结:

音箱整体还不错,要说缺陷,就是没有FM模块的内置天线,在没插入外接音频线的情况下,收音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鼓掌~来支持一下~~

网友:
感觉很厉害啊

网友A:
BKxxxx是国内博通的,我用过,没有技术资料

网友B:
真是感谢LZ了,写的很精彩。一直想把手头的这款音箱拆了,但是怕安不回去,迟迟不敢动手,今天终于见到真面目了

3W的扬声器用2W的功放驱动,个人感觉还是很好的,毕竟3W是扬声器最大功率,这样音量尽管相对会小一点,但不会损失音质。我觉得这是一款蛮用心的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BKxxxx是国内博通的,我用过,没有技术资料

博通的资料就是很少,网上的资料都是代理商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感谢LZ了,写的很精彩。一直想把手头的这款音箱拆了,但是怕安不回去,迟迟不敢动手,今天终于见到真面 ...

你说的很有道理,说明书上也说,尽量不要错过最大音量的90%

网友C:
那可LED本来就是双色的,3个脚,一个控制红一个控制蓝,身下那个公共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LED本来就是双色的,3个脚,一个控制红一个控制蓝,身下那个公共端

我知道啊,一般三脚都是双色的,可这个实际通电不是,红色是底下的贴片led

网友:
貌似最大音量2-3小时结束。估计FM也还好不到哪去。不接电源用处不大。

网友D:
主控是杰里的方案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控是杰里的方案啊!

JL AC1522C6230Q,这颗片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JL AC1522C6230Q,这颗片子么?

是的!

网友:
网上居然一点查不到,果然大神知道的多啊

网友:
这款功能够齐全的
楼主拆的够细致

网友F:
哈哈,我只想说那个LED设计太搞笑了。双色的居然用一个颜色,下面还贴了个红色LED

网友G:
来围观来了,看楼主拆解,学习学习,就是芯片资料无处找,好多东西都是这样,有些芯片的丝印与型号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来围观来了,看楼主拆解,学习学习,就是芯片资料无处找,好多东西都是这样,有些芯片的丝印与型号无关。

估计是为了保护产品不被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只想说那个LED设计太搞笑了。双色的居然用一个颜色,下面还贴了个红色LED

实际测试,貌似只能蓝色,我也是疑惑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