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pwm

楼主:
用等面积法算spwm的公式:mark[k] = (unsigned int)(n1 - n2 * (cos(k * PI / nc) - cos((k + 1) * PI / nc)));

怎么才能改变相位呢?

网友A:
只有两组SPWM之间才存在相位问题。LZ需要好好想想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组SPWM之间才存在相位问题。LZ需要好好想想咯

做的三相,是两两之间的相位。正弦表知道怎么弄,但是用公式就不知道了,请指教